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的抱闸在掉电时延迟动作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5-04-05):
伺服电机的抱闸在掉电时延迟动作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由于使用不当引起的还是本身内部弹簧片的质量问题? 我们使用的欧洲进口伺服电机 , 没有多久 , 伺服电机的抱闸在电机掉电时动作有延迟的现象 , 厂家说是由于高速运动时突然停止造成的 , 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检查刹车间隙是不是合适,摩擦片磨损后厚度会改变,这时要适当改变刹车间隙。

楼主:
大家在给分析一下还有别的原因吗?谢了

网友B:
阿史,呵呵,我也遇到过!不过你得首先告诉我你的抱闸电压(24V?),和发生故障时伺服的具体现象,才能帮你! 刹车片间隙一般不会延迟!

楼主:
老弟: 你还在哪里吗?现在怎样了?什么时候回来?等你啊..... 24V的抱闸 , 在电机掉电的时候 , 抱闸在一段时间(1秒左右)后再抱住 , 使Z轴上的物体下落一段距离再静止 .

网友C:
调整一下你的制动延迟时间

网友D(2007-10-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在电机掉电的时候 , 抱闸在一段时间(1秒左右)后再抱住 , 使Z轴上的物体下落一段距离再静止

网友E:
只有靠外部(继电)逻辑去解决了,而且制动器的延时供电也应考虑。

网友D:
外部逻辑没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制动器延时供电的问题。

网友E:
那就要有供电中断后,还能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比如“1秒左右”)的抱闸供电电源,其实就是电容大,存储的能量足以多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F(2009-05-13):
我今天也遇上了,断电后要往下掉一段距离。怎么办呢?

网友G:
参考这个帖,大家在里面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很详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A0AA-4E601625781F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观察后发现在断电的情况下,伺服驱动器还有刹车信号输出,开关电源也有余电给刹车供电,同时伺服使能端已经关闭,就会出现10楼所说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要调整一下驱动器刹车的关闭时间,确保先断刹车,在关闭使能。如果嫌麻烦可用简单的方法,直接在刹车的供电端串联一继电器,继电器的通断和总电源同步,这样一断电,刹车马上失电,就不会往下滑了,

网友E:
是这样,松下,三菱,安川的刹车和使能,以及控制电和动力电之间的逻辑关系分为“正常停机”、“意外断电”等多种模式,正常停机时,可以做到使能失效后,先抱刹车,再断电机动力,但意外断电时,伺服要判断到电源欠压之后,才执行动态制动、其后根据零速判断结果和延时设定关系决定抱刹车的时机,其间电机必然存在自由停车的短暂阶段。因此,“12楼”的提法对于防止垂直轴下滑确实很有实际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