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楼主(2005-04-05):
热继电器可以用来做短路保护吗?为什么?

网友A:
不好,速度慢。

网友B(2005-06-06):
空开是用来做短路保护的。不用热继。

网友C:
热继电器用来作过载保护。

网友D:
不可以,想了解为什么首先要明白热继电器的基本结构.它主要是由双金属片构成的.在过载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后金属片变形断开.动作时间较慢. 而在短路的情况下,瞬间电流很大.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切断.就有可能引起前部设备故障跳闸.用热继电器就明显无法保护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不行,4楼的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