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trolNet的冗余应用

楼主(2005-04-05):
向大家求助,RockWell公司的ControlNet的硬件冗余应用,冗余模块连接正常,ControlNet的节点设置为相同,也由RSLink认出为N和N+1,但接线后,冗余模块不同步,ControlNet报错。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06-08-10):
可能是两块CNB模块的Keeper信息不同,Clean Keeper后刷新网络。

网友B(2008-01-28):
做冗余的2组机架的对应模块是否固件信息一致?是否设了冗余设置?

网友C:
用RSNetWorx for ControlNet即可。

网友D(2009-12-21):
保证各模块的版本要一致,再做一下网络规划即可。

网友E(2010-01-22):
N和N+1设置为网内最高站点

网友F(2010-04-21):
勾股通信的NS25系列产品是在多年设计研发国内相似产品的基础上,参考Rockwell的1786系列产品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Controlnet总线数据光端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Controlnet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等产品,在应用上比a上述产品简单。

www.gougunsk.com

网友G(2012-04-06):
广告真多啊!!!!!!!!!!!!!!!

网友H(2019-05-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