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问题

楼主(2005-04-05):
现一项目,电磁阀带过电压抑制器,我想由PLC输出直接驱动,不知道可否~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电磁阀功率是多少,这个你要注意的,如果你plc采用继电器输出的话,额定电流是2A ,还是在电阻性负载的情况下,电磁阀的额定电流只要不超出2A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还是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的比较好

楼主:
电磁阀功率为1W,采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功率为0.9W,而且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对电磁在相互切换,不会出现两个以上电磁阀同时得电的情况

楼主:
谢谢,接受你的建议!

网友B:
1W的电磁阀还用想,就算是20W都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型的) 我的220V的交流接触器都是直接驱动的,至今两年多了还从来没出现过模块烧触点的情况。用的是三菱A1SY10 电流2A的。

网友C:
如果是用2N系列的,20/2是10A的.不会有危险吗

网友B:
你的电磁阀是24V或220V的怎会有危险,24V时20W才不到1A,12V时20W才能1.6A,V如果是220V时20W才0.1安左右. 除非你是5V 20W的就不行. 可我到今还没看到过低于5V电压的电磁阀.电磁阀也一般是5W以下的居多.老兄你太多虑了. 20/2是10A不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最近加班加晕了,昨天回来后先发了几个帖子,发这个帖子时候已经困的厉害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那里弄出来个2V电压了,多亏我是以提问的形式发的帖子,要不有误导的嫌疑了:)

网友D:
最好带中继,一是有的阀线圈在切断时会产生很大的反向电势,容易损坏通道什么的;二是若以后阀的线圈改了,比如改大了或交流改直流(直流改交流),你就可以从容面对了。 总之,除非你费用上或盘柜空间特窘迫,否则的话没必要省这点小钱,比起模块的费用和系统的安全性灵活性来说,几个中继和几小截电线的投入还是值得地。要知道,一个模块即使只坏了一个通道,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场合也得整个更换,痛心那,同志们!这可有血的教训,前车之鉴,勿蹈复辙。

网友B:
上面的老兄,您可真是有空啊,1W的电磁阀还需要中间继电器驱动啊,那人家生产厂家的继电器模块本身就是有2A负荷的继电器输出的. 如果按你那样说,我近来做的一电柜控制一百多个SMC的电磁阀,那我还得加多一百多个中间继电器啦?OMRON的中间继电器也要近三十块呢?那样老板还不数落我一顿,同行看了我设计的电柜还要骂我是个草包一个.

网友E:
晶体管的也可以.0.9W电流才40mA.只相当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 三菱有400mA吧.

网友F:
低电压时由电流决定,高电压时由功率决定。

楼主:
我是个新手,在学校里学的东东就是直接用来驱动线圈的.现在出来见到的很多都是要用中间继电器的再驱动的,看了各位大侠的话真的挺迷茫的!

网友G:
为什么要直接驱动,为什么保护PLC,触点最好还是用继电器,外供24V

网友H:
我们以前用到的电磁阀大都在10W左右,用PLC输出直接驱动都一点问题没有,况且这样的模式也能避免很大一部分由于中继问题和中间接线过多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to 嫩芽 动作频率较高时怎么办呢?比如高速冲床,继电器很快就报销了.

网友I:
to $虹$: 用旁路二极管保护或用接触器

楼主:
现在大部的继电器线圈,不管交直流都是带有抑制过流保护的吗?

网友G:
高速脉冲当然用Y0 Y1口输出啊(三菱) 一般的开关控制用继电器保护PLC触点,不能说必要起码这样做没错

网友J:
一般还是要有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比较好,直接用plc控制,很容易把plc烧坏的。

网友K:
你们有没有想过呀,AC220V和DC24V的同一型号继电器,所用电流是差不多的

网友L:
我同時用10個電磁閥都沒有用過中間繼電器,而且還是晶體管輸出型的,幾年了都沒壞過,所以不必太過擔心

网友M:
要是不加中间继电器,模块输出220v时,外部控制线短路,那整个模块不就报销了!?

网友E:
TO  李承亮: 继电器寿命比晶体管的低很多,所以频率高的建议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G:
频率不超过1000HZ的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N:
PLC是可以直接驱动的,这点没有问题,但最好加入保护电路,直流用旁路二极管,交流用RC吸收.

网友O:
几年没坏并不代表以后不坏,说不定正处在坏与不坏的边缘上

网友P:
从上面学了很多 多谢各位:)

网友Q:
PLC是可以直接驱动的,这点没有问题,但最好加入保护电路,直流用旁路二极管,交流用RC吸收. 另外电磁阀是气动,它的电流比较小,一般直接输出.如果是液压,它的电流比较大一点.而且不是一个,最好用中继过渡.用中继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防止外部短路而把PLC的点烧毁.

网友C(2005-05-09):
借贵宝地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三菱PLC直接带220V接触器可以吗?如果可以,是不是还要加上RC滤波电路那??

网友R:
不要再说三菱PLC了!!!!!!!!!

网友R:
另外有一点,想提醒一下,继电器是有机械寿命的,如果一两年就达到机械寿命,客户会找你的。

网友S: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用ab的变频器的常开点直接控制直流接触器(直流24伏)其主触点用于控制电机抱闸线圈,比较频繁,用外部的直流24伏,是否需加入中间继电器,谢谢。

网友T:
to lalalalalala 你只想到出了机械寿命问题客户会找你,没想过如果由于外部短路,烧坏了模块,不但客户会找你,老板也会找你,模块多贵啊,不但没为老板节约,还增加了成本,这样里外不是人,何必啊,保护是必要的。不过要根据整体来,如果一个中继在整体成本中比例比较高不要也是可以的。 一点观点,得罪见谅。

网友U:
我的工程上只要是输出的DO点几乎都加中间继电器.目前的项目输出有500个DO ,都加了继电器隔离.要知道有一个模块被烧,就要花大价钱.AB的啊.一个电气柜多少成本?我就不必考虑它的驱动设备是什么东东了,都能搞定.

网友V:
大家不妨看看“请教PLC输出电流”的贴子,或者能有些少帮助。

网友M(2006-06-18):
真长知识啊

网友W(2006-08-22):
电磁阀功率为2W.AC220v.双向可控硅控制.哪位知道RC吸收回路R和C该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