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有10口径的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5-04-05):
介质:尿醛胶,压力1.6,流速2.4--6立方米/小时,常温,请问用10mm涡街能否准确检测流量

网友A:
不知道尿醛胶的粘度多少,压力1.6,流速2.4--6立方米/小时,最好选用容积式流量计

网友B:
小于DN10的可能没有。 粘度大的话,涡街不能用。 质量流量计吧!就是贵了点!

网友C:
小于DN10的可能没有,我到现在接触的 都是15以上的,你完全可以选一个15的然后安装的时候作一个扩径管不就解决问题了吗?alexyang0510@yahoo.com.cn

网友D:
用光电的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53

网友E:
用LWY-10液体涡轮流量计就可以了,传感器的价格在800元左右,测量结果绝对比你用涡街的好的多了!!有兴趣可以试用一下哦

网友F:
问一问涡轮的.和涡街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涡轮好像是相对流量计结构而言的,涡街是指介质在管道中形成涡街的测量方式

网友H:
电磁流量计怎么样?

网友H:
有一种叫满孔涡轮流量变送器,最小可做到4mm口径。你可以试试。leiyu-zjg@163.com

网友I:
用金属转子流量计应该可以

网友J:
我们有15的,

网友K:
涡街DN10的目前肯定是没有的,只能选择DN15的做扩管安装!安装时需注意前后所保留的直管段是否足够.若该介质黏度太高则涡街也不合适!考虑成本就选用转子流量计,考虑精度就选择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5-05-31):
最后选用电磁流量计,正在试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