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中TIME格式的设置(急)

楼主(2005-04-05):
我在用SIEMENS PLC 300做控制是使用PID功能块是,其中TI参数的格式为TIME,而我用实数1.0写入是,TI的时间非常的大,为24d……。我想请教各位大哥,我想以秒进行参数设置的,如何写入?非常感谢。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不甚感觉。

网友A:
DT#90-1-1-0:0:0.

网友B:
不明白的, 不要误人子弟啊!!!!!!!!!!!! 格式是这样的 T#2s 楼上说的是DATE-TIME型的,也就是日期型的, PID的系数怎么可能是一个日期型的数据呢??

网友A:
不好意思,看的是TIME,心里想的是D-T。

网友C:
T#24d13h36m5s12ms

网友B:
呵呵,我说的有点过分, 希望BFHY,不要介意, 先道个欠,对不起了... 小楼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Siemens S7-V5.2中time格式可以用DINT(双整型)格式输入,双整型1代表1ms。在此谢谢大家的热心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