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问题

楼主(2005-04-05):
我用变频做恒压供水,泵的扬程36米,电机55KW,变频75KW,设定压力3公斤,外网阀门关住,开泵!当压力打到2、4——2、5左右就上不去了!变频转在50赫兹但电流、功率都降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哪位高工可以给个解释吗?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不够(尤其是电流不够),应重新选型

网友B:
电流、功率下来是关阀流量小,压力上不去是泵的问题,实际扬程达不到设计指标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关出水阀起泵,就是这道理!

楼主:
压力上不去是泵的问题,实际扬程达不到设计指标?????? 你认为泵有什么问题?他的泵上写的扬程36米呀!

网友D:
如果是离心泵,变频转在50Hz后电流下降正常的;压力上不去建议动一下外网阀门,看是否管路泄漏引起;再不行找泵厂换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