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控高手,求助PLC系列产品!

楼主(2005-04-05):
我的基本系统是:设置远程I/O站若干个,用总线把各个远程I/O站连接起来送进PLC,再将PLC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联结。由于需要在若干个分散地点对PLC里面的变量(位)进行读写,所以考虑HMI。触摸屏有直接支持各种总线的,但用量太大成本过高,且多不能防爆,不如液晶的来的安全廉价,可以把它装在防爆盒子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接入系统。我暂时考虑用profibus-dp总线,但不一定受这个限制,我甚至可以单独为它们设置一套独立的总线,或者通过一台PC接入系统。只要能进入系统,在PLC里能找到它们发出的信息就行。关于详细的选型,目前还没有做,谁能解决这些功能问题就最终采用谁的系统。注意,这是液态化工仓储,设计 院给定为2级,但我电气自控宁可再高点,安全第一。我的电邮hnscwxx@tom.com,不能超过10M哟!请工控高手和有关厂商支持,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单独的液晶能做人机界面?如果配上系统,不会比触摸屏便宜吧; 建议采用PROFIBUS-DP,使用稍微便宜一点的触摸屏。

楼主:
谢谢loden先生回复! 我是指液晶的文本显示器,但不知道都有哪些支持总线的型号,需要近百个呢。这是一个几十万的项目,希望有人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