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问题,带溜脉冲是什么

楼主(2005-04-05):
请教:伺服电机里,定位完成功能是什么?根据资料里面提到的带溜脉冲又是什么呢?谢谢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所谓定位完成,是指放大器执行完所收到的指令脉冲以后,会给出一个信号。 滞留脉冲,应该是指伺服放大器受到但还没有执行的指令脉冲。 伺服放大器工作在位置方式(脉冲控制)时,电机的运动是滞后于脉冲指令的,速度越大,滞后越大。

网友A(2009-07-28):
太谢谢刘老师。很高兴在这里遇到您!

网友A:
大家好,我对于汽缸上的接近来的接线图,和当三线的光电开关,不理解,有哪位老师帮一下忙,好吗?

网友A:
大家好,我对于汽缸上的接近来的接线图,和三线的光电开关的接线,不理解,有哪位老师帮一下忙,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