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接线问题,关于定位模块

楼主(2005-04-05):
大家好,请问一下:伺服放大器中的LA、LAR、LB、LBR、LZ、LZR、OP等接线端的功能,他们是由外边再接一个编码器控制还是伺服电机中反馈的编码器信号呢?

网友A:
绝大多数伺服放大器如果另外接编码器的话,会报警.

楼主:
谢谢,刘老师!再请教一下:伺服里面提到的,机械原点和工作原点,怎么区分,他们靠外部信号定位还是由程序控制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机械原点是靠外部信号定位,工件原点是由程序控制。 机械原点就是机械上的原点,对于一台机器,它是固定的。而工件原点是相对于工件定义的原点,对于机械来说,不同的工件原点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当然,机械原点对于不同的工件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每加工一个工件,都有自己的工件原点。 如果加工一批同样的工件,而且每次都装卡在机器上同一位置上,这叫做巧合,再这个前提下讨论机械原点与工件原点的相对关系叫做抬杠。

网友B(2005-09-09):
你好﹗ 想請教一下﹕LA、LAR、LB、LBR、LZ、LZR、OP表示什么意思。 本來伺服控制器輸出脈沖為A/B/Z相﹐怎么多出了LAR,LBR,LZR.O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