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校验称重仪表

楼主(2005-04-05):
怎样校验称重仪表,i use 托利多的仪表,谢谢

网友A:
搬砝码,计量局有,以吨计。

网友B:
铁路有检衡车,用以检定轨道衡的精度,砝码分为2t、1t、20kg、5kg、2kg等5种规格。 http://www.hljtg.com/system/cgdj/showcg.asp?naststr=2003000745&dqdmstr=. 公路也有检衡车,主要对安装在高等公路各收费站(口)的自动衡器(地磅秤)进行定期、现场检测。 http://news.sina.com.cn/o/2004-09-08/10053616055s.shtml

楼主:
谢谢,楼上所说的是称效验,不是仪表的校验

网友C:
秤效验,不是仪表的校验?这句话有问题! 表校验是检测表的精度以及线性度,那通过秤台检测有什么问题?难道不对吗? 按你所说,那仪表校验怎么进行?

网友D:
用标准信号源发生器来校验啊.

网友E(2005-05-07):
"用标准信号源发生器来校验啊." 同意楼上的朋友的观点

网友F(2005-06-10):
如果你选用西门子的称重模块的话,就可以用SIWALTOOL软件就可以方便调试了

网友G(2007-01-09):
什么东西东西哦

 好难

网友H:
没用过,不太明白,等我找到了会说的。

网友I:
把那个说明书,你看上三天,认真看,你就会了,我用过的

网友J:
标准信号源发生器来校验~~~~~~~~~~~
这个没有用过啊,
什么厂家生产的,
说来听听?

网友K:
哪位知到两个称重传感器串连与并联的区别,哪一种接法精度高,单电源供电与双电源供电有区别吗

网友L:
最好让厂家技术人员来一块校验!

网友M:
传感器串连时输出信号为个传感器之和,并联则是个传感器的输出平均值。早期传感器串连较多,目的是输出信号大,抗干扰能力强,对放大器要求低。但必须使用独立高精度电源。但现在器件性能越来越好,完全满足对小信号的处理。因此现在大多使用并联。单电源供电。但无论串连并联都要求传感器配对,以免造成偏载误差。

网友N:
测试运动的,如皮带上料等,可先标零点(基准点),然后用砝码最好链码(链码精度高)模拟输送的料,设置系数,还有设置一些参数:量程,精度等。如果不是第一次校对,建议用上次所用的工具,这样波动小。如果是固定位置的,像存储槽什么的,要校零点,标空标满。

网友O(2007-02-09):
托利多的仪表,它有一本中文说明书,他有专用的校正菜单,配合砝码来校正的,如没砝码以可用标准的重量(配如说你有80KG)在叫你输入添加重量时你站上去它会自动检测完了退出就可以了!你可访问它的网站.

网友P:
托利多的表可以自效验,每次使用完自动清零,当然,在生产以前要让计量局用标准砝码校验

网友Q:
你是输出不稳定还是漂移??
要是输出不稳定,那你得先查查信号处理器,用万用表测量SIN和EXE的阻值,应该是400和350,不能与这个值差太远。
要是漂移,那就是用砝码校验了,这个就是麻烦点

网友Q:
最好不要用四个脚受力,三个就够了,三点成一平面嘛,而且三个脚要平行,不能出现受力不均的情况

网友R(2007-03-26):
多大量程的!量程不同校验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S(2007-07-18):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仪表啊联系涡啊其qq490905917

网友T:
备好砝码。按说明书一步步来

网友U:
很简单,我公司有专门的信号模拟器,利用它就可以知道仪表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V:
    托利多的仪表,它有一本中文说明书,他有专用的校正菜单,配合砝码来校正的,如没砝码以可用标准的重量(配如说你有80KG)在叫你输入添加重量时你站上去它会自动检测完了退出就可以了!你可访问它的网站.
    要想测量准确你首先得传感器校准。

网友W(2007-08-29):
我们的仪表校验最简单,我们只需按下C2校验按钮即可,我们的传感器和仪表的参数全部是内置的,传感器的标定也只需3分钟,省时省力省钱,此项技术已申请专利。另外,我们的振动忽略也拥有专利,可以在很恶劣的环境中包括剧烈振动、冲击的环境中仍能忽略振动的影响,使读值变化最低降至0.25Hz,得出准确的读值。
---------------------------------------------------------------------------------------
HARDY仪表中国总代理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电话:021-64940531-16
E-mail:dahai175net@163.com

网友X:
如果配称重传感器,是传感器和仪表连调,不然怎么使用啊!一般都是用砝码现场校准了

网友W:
HARDY的产品把那些标定的参数都存储在传感器内,所以我们的传感器不需要砝码标定的。当然我们的仪表配用我们的仪表才能实现无砝码标定,而我们的仪表是不需要特别校验的。
---------------------------------------------------------------------------------------
HARDY仪表中国总代理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电话:021-64940531-16
E-mail:dahai175net@163.com

网友J:
托利多的好,

网友Y:
用标准砝码校验,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Z:
求称重式上料系统,该系统为刹车片成型模具加料,模具模腔数16个,单模腔要求原料重量在15-50克,精度+-0.5%,原料为橡胶粉、铝粉、铜粉混合物。有生产此设备能力的联系我QQ15733873

网友W:
呵呵!!现在我们的传感器是第三代数字传感器,无砝码标定是我们的特色,主要是解决大的称重系统标定费时费力的问题的,这项技术我们是有专利的;另外我们的仪表可以实现振动忽略,即使周边全是大的电机、空压机、泵机等强振源时往往读数会很不稳定,而我们的仪表就不会有问题,仪表内部安装独立芯片,可以会稳定的读数,读数变化率在0.25Hz—7.5Hz.这个我们也是有专利的。

网友AA:
你校显示仪表干吗?二次仪表的误差完全可以由现场的信号采集板来调整的.不过一般可不要乱调,调乱了哈哈你就得重新校验整个称了.如果只校二次仪表的话,就用标准信号源吧.

网友W:
乱了也没关系的啊!!HARDY仪表有个存储卡的,把卡里的内容更新一下就好了,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台笔记本或电脑和一根普通的网线就可以在IE浏览器上进行修改了

网友G(2007-10-09):
先进东西,大家接受起来就是比较慢,

我是深圳市杰曼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的 杨雷

杰曼帮你解决所有称重问题......
                            aike_2006@163.com

网友J:
我们厂都是用托利多的,很稳的,

网友R:
有挣分的,我看出来了.

网友AB:
我们厂用的是申克称德国产的,大家最好谈谈使用当中的常见故障和解决的方法

网友H:
不太好说,我校验过,不过没校好,老是用了两天又会有误差,是大于充许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