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料裁切伺服控制

楼主(2005-04-05):
有作过该系统方案或有相关设备的朋友请留言!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系统比较简单,一套伺服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我公司有做过类似的系统,设备我们不做。 有兴趣看看聊聊。075526722719转320

网友C:
怎么总能说到我的强项,幸会!就是在喂料时伺服电机走一个曲线、喂料结束给个信号,电机再走一个曲线(CAM功能);如此往复。有空聊聊!电话:010-62136756。

网友D:
我这边做过的喂料裁切伺服控制比较多。。关键看你是喂料是什么料。是钢板铜管或是片材型材或是其他等等之间的工艺差别满大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先交流交流。。。 13003177732

网友E:
如果是卷料,并且是停切的话是很简单,我刚做好一台,要是不可弯曲的材料并且不是停切的话,就不好弄了,飞剪啊,谁做成功飞剪或追剪,用的是何种系统,分享一下,我马上就要做一个这样的项目了,兄台们请不吝赐教。

网友C:
TO:NEWUSER 我的一个用户刚用我公司的控制器Euro205x做完一台钢材飞剪设备,带三个安川伺服(有两个用作上下料),外接液晶屏,该随时改变追踪速度,行程15米。原来用PLC做的,精度没法满足,不知您的飞剪精度、速度要求要达到多少,有空聊聊!电话:010-62136756。

网友F:
我有一个台湾的单轴控制器,特点是价格便宜,编程控制简单方便,不如钟秀斌的Euro205x性能高,控制一台伺服电机,适合做简单的飞剪控制系统,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电话:024-23286338

网友G:
台湾正频伺服,这几个功能很简单实现,我在外面做过很多,可以帮你! ZHAOGANG2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