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 citect的modnet协议

楼主(2005-04-06):
请教:利用modnet协议和控制器通讯,在communication里该怎样设置?在parameters里又有那些参数需要设置?谢谢先!急!!!

楼主:
那位好心的大哥大姐、小弟小妹救救我啊!!!

楼主:
ding 工控界的高手了? 别躲藏啊!!! 小弟急啊!!!

网友A:
已 mailto:sunplay_lina@sina.com 以前用过citect。平心而论,真不是一个什么好组态软件。

网友B:
呵呵 请问楼上CITECT软件 哪里不好了啊 要讲出依据哦 不可以随便诋毁知道吗

网友A:
喔 凡事就上纲上线不是一种好的思维方式 讨论时也不能时不时就摆出一副教育人的架势 到2003年底为止,从应用角度上来讲,我本人在工程中用了近百套citect,我主管的部门每年也都能用到百套以上citect。从开发角度上来讲,我自己只有能力开发citect的设备驱动程序,但兄弟开发部门则经常进行更深层次的二次开发。在应用中我们也不只是仅仅只使用citect本体,许多情况下自己编写的dll、公开的各种activeX控件、与其他一些办公软件应用软件的交互等等是很现实、方便的选择。 组态软件从技术上涉及到太多的方面,不能对其求全责备,想来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另外,对一个组态软件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比方说个人的使用习惯、思维方式、关注的侧重点等等,说它“好”或者“不好”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100个人或许可以总结出一个组态软件的200条优点,但同样的100个人认为这个软件有另外的150个缺点也是有可能的。“好”,未必就代表是完美无缺的;“不好”,未必就是诋毁,未必就代表一无是处。 如果你是citect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论坛上公开辩论citect的缺陷是一个不明智的挑战。当然,我也极有可能是懒得再次奉陪了,我自己是早就不用了。

楼主:
sunwu: 您好! 您肯定是我的前辈了 您发给我的mail我没有收到,能再发一遍吗? 谢谢了! sunplay_lina@sina.com zhoulinhua1980@126.com

网友A:
to sunplay 又发一遍了,sunplay_lina@sina.com,zhoulinhua1980@126.com 不必客气,大家互相帮忙。 这个文档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不过我自己没有连过modnet。若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citect上海办事处的技术支持,他们有些人应用水平很高的,应该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或者到www.citect.com上注册一个用户,在其应用实例或者论坛上也可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楼主:
不是我成心想说citect的技术支持,他们的网站都几百年没有人更新过了,一大堆问题在那儿没有人来回答,真不知道他们设那个网站时干嘛用的

楼主:
sunwu: 您好! 您发给我的pdf文件我已收到,看过后,发觉我在citect里的设置没有问题,那可能是控制器方面的问题了,或者是modnet的一些parameter没有设置好。您知道modnet的那些参数需要设置吗? 给出具体出现的现象: 1、如果没有修改delay、timeout等参数,只要citect和控制器通讯就会出现:一会儿#com,一会儿有些数据。 2、修改了delay、timeout等参数后,在公司试了几天都没什么问题,但到了现场后,还是有这种现象,而且,通讯正常的时候,如果此时重新启动控制器,citect显示的数据不正常,只有重新启动citect才能恢复。 3、citect online help中有关modnet的描述不是很完善,是否还有其他说明书,都有哪些重要参数? 4、5.4版本的modnet通讯协议是否完善?是否需要更高版本? 5、modnet都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比如delay、timeout等等参数。如果需要设置,又该如何?

网友A:
modnet我也没亲手连过,仅提一些建议供参考 1、5.4版的应该没有问题。当初有一个同事用的是V5.21通过modnet连接modicon的plc,在现场应用得没什么异常。我记得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的参数,比如delay、timeout等没有专门设置。不排除其升级可能带来的bug,但可能性应该不大。 2、个人认为,timeout之类的参数主要目的在于处理偶尔的通讯异常。如果在通讯中总是有超时之类的异常就说明了通讯确实存在问题,就要从软、硬件上彻底检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错误。 3、不知是否设置了多台PC作为I/O服务器用于冗余?若是,则建议:a、在PLC的以太网模块中设置多个tcp连接(连接号、IP等参数均不要相同),尽量不要让两台以上的server使用同一个连接;b、在citect〔通讯〕中也组相应数量的I/O Server,相应地各server下的〔I/O设备〕对应着PLC中的不同连接,注意要设置〔I/O〕设备中的〔启动模式(starting mode〕。 3、检查你的硬件,比如HUB、网卡等,网线先严格按照标准作一根,换用不同的计算机试一下。不妨搭一个最小的系统做一下实验:一台计算机作为IO服务器,PLC中设置一个确保准确无误的连接,作一根直连网线直接连接PLC与PC(不用HUB),citect运行一下〔计算机设置〕采用单一服务器模式。 5、我以前也遇到过以太网通讯经常#com的问题,但是不是用的modnet。当时工程进度很急,没有时间细查,稍检查了一下直接将上位的研华工控机全部换成DELL的机器就OK了。这是没有办法时用的最差的一招。 很长时间没用citect,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 我的上位机全是DELL机器。 控制器的说明是可以同时连接4台微机,我连一台都不行。

网友A:
另外一方面检查一下你的PLC的通讯设置,是否有没有注意到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