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做主从站,寻求帮助

楼主(2005-04-06):
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个CPU315 2——DP,一个CPU312C作成主站和从站,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设置,最好能说的细致一点。谢谢!!用的是S7——300

网友A:
单纯的这两个CPU什么也做不了, 312C,不带DP口,怎么能主从通讯, 另外买一个通讯模块吧, 另外多看看DP通讯的原理,

网友B:
是啊,还要选个CP343-5的模块才行,CP342-5好象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