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X2N问题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5-04-06):
大家好。小弟有请教几个问题。 1、FX2N设置密码在哪设?怎么设? 2、FX2N 的通讯设置在哪设置?改波特率和奇偶校验在哪改?默认值是多少?因为我用RS232BD模块和EVIEW的MT510T通讯,但是触摸屏一直是显示“PLC NO RESPONG”,想查看PLC的波特率却找不到。 请各位大侠教教小弟。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大家不要光看不说啊。

网友A:
用FX系列软件编程的话在-选项-串行口设置(参数)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我是用GPP软件的,那个专用软件叫什么名字?我去下一个。

网友B:
三菱GPP软件或GX-D软件包在设定通信操作时请点击左边工程栏中的 "参数"--"PLC参数"此时会出现一个某种系列PLC的参数设置对话框图 如果是FX系列会出现FX参数设置,选择此对话框图中的"PLC系统(2)" 在此栏里请在"通信设置操作"打钩.即可对通信设置进行操作了.

网友C:
用FXGP/WIN-C系列软件编程的话在-选项-口令设置中输入口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