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尾气分析系统中的应用(转载)

楼主(2005-04-06):
柴建民先生,中国铝业公司山西分公司工程师。 关键词: 分析系统 单片机 应用 控制 尾气分析系统的在线监测是从烧成窑窑尾烟气中取样气,进行处理分析,测量其中的O2、CO浓度,根据设定值进行相应控制及报警,对稳定烧成窑的运行、提高烧成质量、保护电收尘都有极其重要作用。该分析系统结构复杂,单片机是系统可靠运行的重要一环。 一 系统构成原理及对控制仪的要求   该系统包括取样、样气预处理、分析控制3部分。系统中取样探头为水洗式取样探头,控制水压为0.15~0.30MPa,保证探头在高温下工作不损坏,不堵塞。水气混和物在滤气瓶分离,污水下排。样气通过纤维网进行一级过滤,除去部分烟尘及水分,再经陶瓷过滤器和电子除湿器进一步除去烟尘及水分后,样气分别送到CO、O2分析仪。   为防止滤气瓶积污,需进行定期排水。在滤气瓶下部,安装缓冲瓶、上下电磁排污阀,通过单片机控制,每隔一段时间打开上排污阀,将污水排到缓冲瓶,然后关闭上排污阀,打开下排污阀。这种双排污阀装置可保证系统稳定运行,避免大气进入影响测量精确度。   为保证样气流量稳定,采用双泵轮流抽取样气,当一个泵工作时,另一个泵停止。双泵切换由8098单片机控制,每隔1h切换一次。8098单片机还对CO、O2分析仪输出的信号进行处理、显示,设定报警值及收尘控制值,实现声光报警,控制收尘的目的。 二 以8098单片机为核心的控制仪组成及工作原理
1. 控制仪系统硬件构成   硬件由5部分构成:以8098单片机为核心的中央处理电路,含CPU、程序存储器、地址锁存器、译码器等;信号预处理电路,含电子开关、电流频率转换器、光电耦合电路等;显示电路,包括存储器、可编程控制器、译码器、驱动器、LED等;控制电路,包括存储器、可编程控制器、译码器、驱动器、固态继电器等;供电电路,由整流稳压电路组成。 2. 工作原理   该系统采用连续测量、实时控制的工作方式,原理如图。   分析检测原理:CO、O2分析仪输出4~20mA标准电流信号送到电子开关,由8098控制选择一个信号,通过电流电压转换器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经电压频率转换器转换成频率信号,经光电耦合器隔离送给8098单片机,单片机根据设计程序处理分析消耗,通过可编程控制器、译码器、驱动器、LED数码管显示测量值。   控制原理:当控制仪复位后,处理器运行程序,每隔1h,发出控制信号,通过继电器切换双泵工作方式。每隔8h,驱动上下排污阀排污一次。CO、O2浓度超出设定范围,驱动报警继电器或停止收尘工作继电器,达到控制目的。   根据工艺要求,通过修改软件可测量不同信号,可改变报警值及停止收尘工作的设定值,还可改变双泵切换时间,调整排污时间,实现自动排污。   采用8098单片机,方便实现了样气自动预处理,保证分析仪器的安全稳定运行,实现了报警和设备联锁。 (全文完) 来源:《世界仪表与自动化》

网友A(2005-12-02):
高性能交流点焊机碰焊机

高性能点焊机特点:
1、 全国首创高精度滑轨式运动机构
2、 稳定的加压机构焊接电流
3、 无接触式开关调节
4、 高位单片机快速控制
5、 恒电流、恒电压输出可调闭环控制
6、 过载缺压自动保护
7、 18组焊接参数存贮
8、 输出电流监测
9、 计算机远程控制

尊敬的朋友:您好!

我们是深圳市一网互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我公司致力于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流的网络营销服务。我

们公司的主要服务包括搜索引擎优化,搜索引擎营销,网站诊断,网站

策划。下面这篇文章也许会让你震惊!

中国80%的网站有病!

你不相信吧?现在就请按照如下方法检查一下你的网站!!
网站收录的问题.输入了网址在搜索引擎中都找不到自己的网站信息.
2。输入自己的公司名自己的网站都不在首页
3。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网址出现乱码
4。首页以动画为主,结果搜出来就一个公司名,什么都没有.
4。网站打开速度奇慢,结构混乱,找产品和联系方式很难。
5。网站全部为asp动态程序,里面的内容很难被搜索引擎理解.
6。网站的访问量没有进行过任何统计或监测.
7。网站几乎无人访问,排名在100万名以外.
8。访问量依赖与各种网络推广.离开了推广几乎就没有访问量.
9.各大搜索引擎前面都是竞争对手的网站,以为人家是做了很多广告。。。。。
人病了,你应该去找那里? 那么你的企业网站病了,你该去那里??
也许你自己懂点医学常识,一些感冒你可以自己尝试治疗.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非典当成了感冒治!

赶快致电我们的营销专家热线吧:0755-61305851
我公司客服电话为:0755-83777808,83776072 传真:0755-83776557。
网站诊断详细情况:http://www.wzdoctor.com
我们已帮助二百多家企业在网上获得了成功,比如:
钻石刀具,金刚石刀具---深圳建新钻石刀具厂
标志设计,商标设计---深圳0755广告有限公司
无极灯--深圳市格林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搬家深圳搬迁深圳吊装深圳搬厂---深圳大众搬家公司
冷水机,工业冷水机---香港安格斯集团
排队机,排队系统,银行排队机---深圳瑞晟电子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广州万迅软件集团
胶袋--深圳市惠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送水订水桶装水--深圳市艳阳天送水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