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线速

楼主(2005-04-06):
求恒线速卷取方案!电话:13173984339 马先生 以变频器驱动卷取电机,卷径不断变大,卷取前段有测长轮周长100毫米,一转4个脉冲。 要求可直接设定卷取线速,线速基本恒定(偏差0.5米/分),定长停机。

网友A:
你可以用PID控制,加一个张力杆.比如用安川的G7.你可以把PID目标值输入的A2,然后把PID反馈值输入到A3(这个模拟量来自张力杆).在来进行调节,先把I,D设为零,在比较理想状态下微调I,D.这样就可以实现恒线速度恒张力控制

网友B:
如果您是最终用户,可通过COSIN2003@126.COM联系

楼主:
谢谢FOR1凌云!不过机械方面不想做改动,系统希望用测长轮的脉冲来解决稳速问题? 如主旋律有整个解决方案,可留电话。

网友B:
如感兴趣,可致电13601239922北京

网友C:
请进入WWW.SANKENLD.COM查询!!!

网友C: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成都办事处 地 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18号川信大厦13楼C-1-A座 电 话: 028-86200215 传 真: 028-86200216 邮 编: 610016 E-mail: chengdu@sankenld.com

网友D:
可以用变频器编程吗

网友E:
卷取控制最好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转径既准确控制也方便. 你是哪的,我可以帮你做控制系统 联系邮箱henny10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