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的应用初探(转载)

楼主(2005-04-06):
刘颖晖先生,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生产监测中心工程师;纪永祥先生,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仪表厂工程师。 关键词:质量流量计 应用 故障 处理   目前辽化公司使用的多种质量流量计主要有E+H公司的DQ600、Rosemount公司的DS-300、S150S和KROHNE公司的MFS1081K等。辽化公司烯烃厂是公司直属生产厂,经多次扩建后,现年产乙烯14.5万吨、丙烯7.4万吨、环氧乙烷1.2万吨、乙二醇5.83万吨,相应计量仪表设备进行了更新改造,质量流量计无需温度、压力补偿,使该厂主、副产品的实际测量精确度达到±0.2%,既满足生产经营的要求又为降低能耗物耗、挖潜增效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现根据流量计的技术性能要求以及实际应用经验,介绍质量流量计的应用技术和维修方面的内容。 一 质量流量计的特点   质量流量计测量系统采用科里奥利原理,不仅能直接测量和显示被测介质的温度和密度,还可显示被测介质的质量流量,后者与被测介质的其他参数如密度、温度、压力、黏度和流动状态无关。由于采用集成化设计、连续式测定,其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可得到与质量流量成正比完全线性的信号,无需特殊运算。在液体中混有不溶解气体,固粒混合流体、高黏度流体情况下都能进行多种流体质量流量的连续测定。管内无插入件,对被测流体流态无干扰,容易维修。   其主要特点有:精确度大于0.2级,一般为±0.15%;内部无可动部件,仪表从出厂到使用过程中都有良好的稳定性;量程比宽,大大优于其他传统仪表;无机械传动机构,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维护;配合数字化显示仪表,方便直观地得到流体在线测量值及流体温度、密度等参数。   为此采用目前较先进的质量流量计作为烯烃厂主、副产品的计量手段。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应用分为两个阶段:对于厂际间液态主产品石脑油、乙烯、乙二醇、抽余油进行测量;对厂内装置之间的互供液体物料C3、C4、C5、C6、C7、C8、丙烯等全部采用质量流量计计量。经过多年努力和实际运行,到目前为止该厂所采用的22台E+H、9台Rosemount质量流量计均使用正常,精确度均在±0.2%以内,满足了生产要求,同时也积累了使用质量流量计的一些经验。 二 使用中注意事项   质量流量计在应用时总体上较简单,只要安装正确,经简单调试即可投用。在日常使用中,只需定期对仪表零点进行调整,平时几乎不需维护。使用时需注意:   (1)设计时要针对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流量计,特别要对流体性质了解清楚,如流量、温度、压力、密度、黏度等,根据这些情况选用合适仪表。另外要使用质量信誉较好公司的产品,确保应用良好。必须熟悉设计标准;刚开始我们由于不熟悉设计标准,在设计过程中把质量流量计(测量介质液化气的)设计在调节阀后,造成了在低流量情况下调节阀基本全关,使质量流量计前后压差过小,流过流量计的介质过少或中断,从而使流量计不能正常计量,造成计量误差;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在预先知道装置压降到一定程度下,适当调整流量计下游阀门开度,确保流量计两端有一个足够计量的压差,保证质量流量计连续计量,以避免计量误差。   (2)质量流量计应用的成功与否,与安装有直接关系。除正常安装要求外,要特别注意减少振动影响,因为质量流量计是基于振动原理工作的,外加振动会引入干扰。虽然仪表在设计时已尽量采用一体化结构来减少振动干扰的影响,但尽可能小的外界干扰对精确测量无疑是有益的,所以对来自管线及现场环境的振动要尽量设法避免,可以采取如加固定墩等办法来克服振动干扰。   (3)仪表投用时要严格按照出厂校验单的数据对仪表进行初始化,这也是保证测量准确的前提。   (4)仪表使用过程中在使用条件下有必要进行准确的零点标定。质量流量计属于在线使用的高精确度测量仪表,零点的漂移对测量结果有影响,长期使用时一定要定期进行标定。重点是对零点进行在线标定,仪表投运后进行了两次标定,从结果上看都存在零点漂移问题,其漂移量虽然不影响其实际精确度,但也造成了一定计量误差。对此定期在线标定零点应纳入质量流量计的管理范围,也应引起各使用单位的重视。不同产品零点稳定度如表1所示。
  (5)一定要避免超过使用仪表范围的情况发生,这会引起仪表测量精确度的下降,严重时会导致仪表损坏。例如由于超过仪表使用温度范围的蒸汽扫线等操作,将会使检测线圈损坏而使仪表无法再使用。   (6)质量流量计精确度高,其价格也很高,这就要求对其精心维护,如给其配备高质量的稳压电源,对现场的振动及使用条件进行经常检查等,以保证精确度及仪表的安全。   (7)防止人为断电和拆线。采取断电和拆信号线的办法使流量计短时间不计量,从而造成计量纠纷,此类问题应引起注意。解决办法是有仪表箱的上锁,专人负责管理; 另外设计者应考虑上述问题,把此类问题列入设计范畴。 三 质量流量计故障处理   平时测量C3、C4、液化气时,经常出现气液两相,这大部分是由于工艺原因造成的,因而检查仪表故障前,应先调查工艺情况,另外仪表本身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总结如表2。
(全文完) 来源:《世界仪表与自动化》

网友A(2006-11-10):
知道日本奥巴尔质量流量计吗?

网友B(2007-03-07):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网友C(2007-04-24):
http://www.nahua.cn/products/fengsu/softflow/softflow.htm,德国soft公司热式流量计,质量更可靠,价格更经济。

网友D:
我现在有个小问题麻烦您给解决下~!!
现在有压力2068bar,黏度2000cst,流量差不多一天5升,我现在想测准确流量,您给支个招!!!!

网友E(2007-06-15):
下面引用由々老猫√在 2007-5-17 9:04:00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有个小问题麻烦您给解决下~!!
现在有压力2068bar,黏度2000cst,流量差不多一天5升,我现在想测准确…
--------------------------------------------------------------------------------------------
狂汗。。。。

网友F(2007-07-19):
质量流量计在化工行业绝对是其能大显身手的领域。
qliu@sgaic-kgi.com  科隆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