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05-04-06):
刚拿到研究生的课题,老板说要做lonworks的实验室建设。就是把各个lonworks模块连成一个系统,貌似不太难。可是之前没有接触过lonworks,不知道从哪入手。请各位前辈指导。 另外,关于lonworks的资料一般都去哪找?有没有专业的期刊? thx

网友A:
你好: 我们两现在处于相同的困境啊!!我的QQ 46168356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可以从参加LonWorks技术培训开始。 -LonWorks设备开发 -LonWorks网络设计 -等等。

网友C:
两位老板: 你们是什么专业的?? 需要做那方面的演示系统??? 需要什么资料?? 一般的 开发的 内部的???

网友C:
资料!!!!!! LonWorks 技术数据手册 【资料】 4.04M Motorola 公司 LonWorks 技术数据手册 是LonWorks用户必备的设计宝典 现在的cypress toshiba 的芯片应用部分应该差不多!!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4/11/25/Motorola.zip Echelon ftt-10A 收发器 【资料】 1.5M ftt-10a的资料包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4/11/25/ftt-10a.rar Neuron C 编程&参考指南 【资料】 1.8M Neuron C Programmer’s Guide Neuron C 编程指南 ECHELON 公司 Neuron C Reference Guide Neuron C 参考指南 ECHELON 公司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4/11/25/neuronC.rar lon_术语解释.chm 【资料】 284k lon_术语解释,新手上路必备资料!!!强力推荐!!!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4/11/25/lon_术语解释.rar

网友A:
我是机电一天化专业,需要做相关开发的的系统,请给与指点!! 谢谢!!!

网友C:
可以先到www.loncontrol.com看看技术文章!!

网友D(2005-05-11):
你们说得www.loncontrol.com怎么无法访问阿?我急需一些关于lonworks的基础必备材料,无需设计编程方面的。哪位有的请联系我,QQ:58909646 (请注明lonworks的朋友)谢谢!

网友E:
www.loncontrol.com可以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