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蒸气电磁阀选用

楼主(2005-04-06):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需要使用蒸气电磁阀,最好能耐腐蚀的,不知道怎么选择,请行内人士指教,谢谢!!

网友A(2005-05-10):
选不锈钢材质的,强腐蚀性的耐不了啊

网友B:
一般选不锈钢的,介质是什么,温度是多少啊,太高了可能会有问题。有聚四氟的,温度不高能顶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