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制动器如何实现抗干扰

楼主(2005-04-06):
如何能够在制动器打开后最大限度控制干扰?有何措施? 应用稳压电源及整流元件可以实现,但不够稳定,似否沟内由该类产品?多谢各位个帮忙?

网友A:
用5TH,7TH,11TH,13TH谐波失真控制装置,可测一下制动器打开时的波形情况,决定相应对策.

网友B:
稳压器针对电压波动作出反应的时间长短不同(100毫秒到数毫秒不等),但是它们从原理讲,稳压器只能对外部的过电压产生作用,但是对于内部由于负载变化产生的操作过电压却无能为力,同时从原理上讲由于阻挡外部电压波动不可必免造成内部操作过电压电涌的产生,危害了精密设备的正常运行。 另外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研究表:精密仪器对电能质量的要求,已经不仅停留在电压数值的稳定性上,更为重要的如三相电压的相位平衡,电压波动瞬间产生的尖峰,非线性负载引起的高次谐波问题。 精密设备如PLC的一些I/O设备,受过电压和高次谐波影响,持续时间仅几个周 波,就会被切除。由精密设备控制对金属部件进行钻、切割等精密加工的机械工具,为保证产品 质量和安全,对耐压值一般都有一定规定,当过电压高于此值、持续时间超过2~3个周波时,被跳闸。 当过电压时,整流器击穿,同时由于直流马达整流装置的大量应用,高次谐波不仅影响了直流马达的效率,同时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精密仪器的正常运行,甚至损坏。 对于一些精细加工中的业电机,当过电高于110%、持续时 间超过3个周波时,电机就会被跳闸而退出运行。同时变频是共认的谐波源,由于频繁的开停,此时由于开关过电压,过电压会损坏变频的控制电路。 过程控制装置对电能质量非常敏感,受高次谐波影响,一些控制器在实际跳闸之前还会发出错误的控制信号(这与控制器各部分对凹陷的敏感程度不同有关),错误的控制信号将导致危险的过程故障。 我有着方面的一些技术,不知道能否帮到您,望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