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了这么多的plc,可不可以讨论一下AB-SLC/SIEMENS S7-300/GE90-30 同档次plc的优缺点,还有AB CONTROLLOGXI/SIEMENS S7-400/GE90-70的区别

楼主(2005-04-06):
大家用了这么多的plc,可不可以讨论一下AB-SLC/SIEMENS S7-300/GE90-30 同档次plc的优缺点,还有AB CONTROLLOGXI/SIEMENS S7-400/GE90-70的区别

网友A:
有谁能精通这么多系统啊,光是AB的PLC就好几百种.下面就我知道点说说来抛砖引玉吧: SLC 系列,可支持串口 DH485 DH+ TCP/IP(05系列) REMOTE I/O等等,广但是杂,让人觉得没有一个好用,比较来说,DH+是AB 所有通讯协议种最稳定可靠的,也是配置最简单的,可惜速率低了点,最大才230K,而且距离不能太远。我用过最多的DH+挂了20个节点(包括12个SLC,4个触摸屏,4台RSVIEW),因距离原因,设为56K,感觉很慢。SLC内存一般为16、32、64K,64K可处理梯级字节5.5万个左右,大概是这么算的,比如一个计时器要用3个梯级字节,16K只能处理1.2万左右,我碰到过541(16K)RUNG 用了2000左右,内存用光了情况,在线改时发现的,但不死机。SLC处理速度比较慢,一般2000行的要10几ms,特别是运行PID比较多的情况,我有个节点有20几个PID,扫描时间到30ms。编程应该比较简单,与PLC5 基本是一致的,感觉上500点以下的系统,模拟量不是很多,为了维护简单方便,选择它没有错。 Control Logix 5550,5555(支持冗余)等系列确实不错,可以说是全球第一的PLC,处理模拟量与DCS差不多,而且速度也是很快的,其最大的卖点是可以兼容所有AB以前的PLC及相关产品,不管是SLC模块、PLC5模块都有相应的卡与之配套。主推的协议:控制网,设备网,以太网。老实说以太网产品哪个厂家或多或少都有问题,控制网抗干扰能力确实不赖,速度好象不快,号称5M,实际我用时RSLINX检测的一般只有400K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那个同轴电缆接头连接方式让人担心,大家想想电视机信号线接头是不是比较容易出毛病啊,控制网就是这种方式。至于设备网,用的范围太少,不如PROFIBUS,其他设备厂家愿意集成通讯接口。我做过最大的单控制器I/O 1500个左右,RUNG 8000条。

网友B:
我用过S7-400/300和GE 9070/9030,S7更好用,GE网络组态比S7麻烦很多,而且9070居然没有DP模板,真TMD的有意思,说什么我也不会用GE的玩意。

网友C: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扬长避短才是根本。根据实际的项目要求选合适的机型。

楼主:
我上面所列举的plc型号在价格和性能方面是很相近的(大概来说),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有一个比较,如果说是那个好用的话,毫不客气的说当然control logix5000 5555比slc500好用,支持的协议多,通讯量大,处理能力强,同样siemens s7-417比s7-300好用,等等,但是价格不是在同一个档次上。 我个人觉得siemens-plc的编程思想就和ab的不同,siemens的要繁琐一些,ab的要简单一些,不过prosoft给ab弥补了很多不足的地方,使得ab的产品开放性又深了一层。

网友D:
我用过siemens s5-115u、s5-135u、s5-155u、s7-400、s7-300、s7-200、Modicon Quantum、AB Controllogix,本人认为AB、Modicon的PLC编程简单,Siemens要繁琐一些,但我狠喜欢他,从我使用经验上看Siemens s7-400/300 能编复杂的功能,例如数学模型

楼主:
德国人的思维比较严密,有人可能认为他们很罗嗦,我觉得是特别是初学者可能这种想法比较多,认为一些东西难以理解,或是不合乎常理,但是用多了后,你会发现他的优点

网友E(2005-05-16):
哇,都是高手,看来要加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