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ink 周期

楼主(2005-04-06):
在Ethernet Powerlink 工作原理中, Ethernet Powerlink 协议是确定性的行为操作,IE 站点之间数据交换是在一个固定时间间隔内循环执行的,这个时间间隔我们称为Powerlink 周期。这个周期时间可由SCN 管理器来配置。我也看了叶莘的文章,他文章指出可以配置Powerlink 周期最小好象是200us,他文中的话是:实时数据传输周期最小可达200μs;那么是不是如果一个Powerlink网中如果有10个站点,再加一个SCN 管理站点。(就是11个站),我假设SCN 管理站按照一个事先定义的顺序(就是假设从1-10的顺序)发给1#站PRq 帧,允许它发送。异步阶段这个阶段是给没有什么实时要求的信息留下的,管理站发给某站一个“邀请”帧,(我假设也是按照1-10的顺序,且发送完1号的同步后就给1#站异步的发送权)此站便可发布非同步数据了。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不管1#站是否有实时数据或者IP数据发送,它都占用了200μs? 如果是,那么10个站循环下来,到最后一个站的时候,不是已经延迟了200*10=2ms了吗? 但是我看到另一文章说,例如每个站有36bytes 的数据输入和36bytes 的数据输出要完成数据交换, 那么Ethernet Powerlink 能够确保6 个站点时的循环时间是250 微秒、18 个站时的循环时间是500 微秒,而40 个站的循环时间是1 毫秒。站多和少为什么影响到循环时间呢?按道理说都可以是200μs呀?

网友A:
每个站的循环周期是200us,但是完成每一个站的通讯可能只需要净时间2us. 你可能混淆了净执行时间和周期时间了。一般周期时间要远大于净执行时间。

网友B(2008-02-22):
楼上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