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高速采集卡PCI-1714完整解决方案(转载)

楼主(2005-04-06):
一 PCI-1714市场定位   随着工业控制以及信号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一些信号处理领域,对一些高性能、高稳定、高可靠、较强抗混叠特性的高速甚至超高速数据采集板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目前,Advantech公司为适应这一发展,研制出了全新4路30MS/s同步高速数据采集卡PCI-1714,可用于高速数据采集应用,如军事方面的雷达信号、超音波信号分析;在一般商用方面如数字广播信号分析,配合带通滤波器(Band-Pass Filter)与降频技术(Down Conversion)可应用于RF信号分析;在通信领域中,利用PCI-1714的12b的分辨力与30MHz的频宽,可进一步作I、Q的信号采集,分析该通信调变与解调变的品质;在工业控制方面,可作为电力设备如变压器的超声法监控局部放电的高速数据采集设备、高速旋转机械设备利用声波信号进行故障诊断用的声压高频信号的采集设备等。应该说,PCI-1714在需高速数据采集的场合性价比较高。 二 PCI-1714的特性及面向应用的硬件解决措施   PCI-1714是高速、高分辨力、高容量PCI数据采集卡,配备4组模拟输入端,具备同步采集功能。当4组模拟输入同时使用时,采样频率最高可达30MS/s。   PCI-1714板载提供自动校正功能,使用者只要通过软件指令就可启动,完成模拟输入信道的校正工作,不需任何繁杂手工操作。   PCI-1714在触发数据采集方面,提供多样选择:来源包括软件、内部时钟同步以及外部触发等多种方式。模拟触发功能提供多种触发条件的选择,数字触发则提供上升沿触发与下降沿触发两种选择。在多卡同步功能方面,PCI-1714可接受外部输入时钟进行资料采集,所以使用者可使用同一外部输入时钟达成多卡同步采集功能。   其特性归纳为:数据采样速率高达30MS/s;内含4个独立ADC,可使4个信道同步取样;每路ADC内建32K FIFO内存,允许使用者在极速采样时有足够缓冲区可供暂存,以维持数据采集速度及完整性;提供多种输入范围,包含±5V、±2.5V、±1V、±0.5V等,使用者通过工具程序即可轻松完成设定;研华专属的板卡装置识别码(Board ID),当客户同时插入多张板卡时,可进行硬件组态设定,轻易辨识每张板卡;高达6种触发模式,方便客户依需求自行设定。包含软件触发、Pacer、Post-Trigger、Pre-Trigger、Delay-Trigger及About-Trigger。 三 面向应用的软件解决措施   一个优秀的高速数据采集分析系统,除需要合理编写驱动程序及控制代码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利用设备提供的用于高速数据采集的DMA数据传输方式、板载FIFO空间的合理分配及其合理应用等。PCI-1714板卡采用PLX-9056 PCI总线控制器,可实现极速的DMA数据传输,同时,每路ADC独占板载的32kb,可保证数据在高速数据采集时的临时存储与数据的批量传输,实现数据的高速采集。 1. 合理使用DMA 数据传输方式   DMA方式特别适用于大量数据的高速采集。同中断方式一样,在使用DMA方式传输时须指定DMA级别,需对板卡上DMA控制寄存器和Intel 8237 DMA进行操作。Advantech在编写PCI-1714底层驱动时,已将DMA高速数据传输功能进行了集成,因此在使用PCI-1714进行高速数据采集时,可直接利用其提供的免费驱动来实现这种数据传输方式。一般板卡上会提供单DMA或双DMA方式,双DMA方式允许传输数据的同时进行采集。双DMA方式使用两个缓冲区和两个DMA通道,板卡首先通过DMA通道6拷贝到两个缓冲区。在编写基于PCI-1714的应用程序时,可从第一个缓冲区传输数据,当第二个缓冲区变满时,硬件会切换到第一个缓冲区。应用程序又可从第二个缓冲区传输数据。不断循环下去。 2. 合理使用板载的32kb的FIFO   为防止在高速数据采集时丢失数据,特别是在像Windows这样的多任务操作系统下,通常板卡完成A/D转换后,将数据写入到数据输出寄存器中,接着使用DMA或中断服务功能将数据传输到CPU/内存。使用FIFO功能,新数据仅仅被添加到FIFO缓冲区的第二个位置上,而不会覆盖原数据。随后的数据会依次排列到缓冲区中。当想从FIFO 缓冲区中搬移数据时仅需从数据寄存器读取一个数据即可,这样会将最初数据取出,FIFO中下一个位置的数据会取代数据寄存器中的值,便可在任何时候传输来自FIFO缓冲区中的数据,当在传输旧数据时,硬件会将最新数据保存在FIFO中,从而防止数据丢失;也可在FIFO半满或全满时,一次性传输数据。由于这样减少了CPU时间,因此非常适合于大量高速数据传输。   可通过查询状态寄存器状态判断FIFO缓冲区的状态,分别判断空标志位(Empty flag)、半满标志位(Half full flag)以及全满标志位(full flag)的状态。Advantech公司在编写PCI-1714的驱动时,提供给用户一个AdBufChangeEvent的DRV_CheckEvent事件,用户只需对其进行使能,检查其半满或者全满标志,便可在AdBufChangeEvent事件中取出所需ADC采集值。 3. 高速数据采集流程   PCI-1714实现高速数据采集的流程如图。
4. 数据记录   采用常规File I/O存储方式、IDE接口、ATA133的串行方式,通常存储速度约2Mb/s,即使采用高速为15000r/s的SCSI II硬盘大概也只能达到10Mb/s左右的数据流写入速度。这是不能满足PCI-1714的30MS/s的数据采集速度要求的。目前,SCSI II控制卡数据传输速度为40~80Mb/s,可充分利用这一特性,将SCSI II控制卡以及高速SCSI II硬盘结合的方式,透过精确的 DMA控制与直接存取SCSI硬盘的能力,实现至少40Mb/s的高速数据记录。 SCSI II标准对SCSI II装置定义了公用指令集,通过这些指令,能直接控制SCSI II控制装置。目前,SCSI II的重要研发单位Adaptech公司已提供的ASPI(Advanced SCSI Programming Interface),编写程序时只要使用ASPI高阶函数及指令,通过ASPI driver实现数据高速存储。具体过程,可参阅Adaptec公司网站,研华也即将为用户提供SCSI II高速数据存储解决方法。 四 在电力变压器局部放电监测中的具体应用   对电力变压器局部放电进行在线监测,通过对有关参数信号进行采集和分析,及时掌握设备状态,检测内部初期故障及发展趋势,诊断其状态,减少损失,避免恶性事故发生。   对高压变压器监测的主要项目是实时监测其局部放电。目前,主要监测方法是超声波检测法:即在电力变压器内部发生局部放电过程中,会产生声波和超声波,且很快向四周介质传播。当放电能量较大或放电点距箱壁较近时,用置于油箱壁上的超声波传感器即可收到信号。由于超声法受电气干扰小,能定性判断局部放电信号的有无,所以它在局部放电定位上广泛应用。   油中放电上升沿很陡,脉冲宽度多为微秒级,能激励起2~8MHz的超高频电磁信号。而PCI-1714每路采集频率可达30MS/s,根据Shannon采样定理,PCI-1714可满足变压器局部放电实时采集要求。利用超声波监测方法,并采用PCI-1714高速采集设备研究变压器的局部放电,克服了传统脉冲电流法测量频率低、频带窄的缺点,可较全面研究局部放电本征特征。由于这些显著优点,因而PCI-1714在电力设备,尤其是对变压器、发电机出口母线等处的局部放电检测是完全适合的,特别是在线检测中将有广阔前景。   通过对实时的现场在线测试的变压器局部放电时域图及其归一化频谱分析图进行分析,可知变压器局部放电的中心频谱在4.5MHz左右,与实际得到频谱完全吻合,说明PCI-1714是能完全“胜任”这项艰巨任务的。

网友A(2005-06-29):
好啊!可是怎么无定价?

网友B(2005-09-16):
可惜没有数字滤波,无法满足我们要求 我们用的四川拓普数字设备有限公司的 http://www.topelec.com.cn

网友C(2005-12-02):
高性能交流点焊机碰焊机

高性能点焊机特点:
1、 全国首创高精度滑轨式运动机构
2、 稳定的加压机构焊接电流
3、 无接触式开关调节
4、 高位单片机快速控制
5、 恒电流、恒电压输出可调闭环控制
6、 过载缺压自动保护
7、 18组焊接参数存贮
8、 输出电流监测
9、 计算机远程控制

<font size="2]尊敬的朋友:  您好!

我们是深圳市一网互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我公司致力于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流的网络营销服务。我们公司的主要服务包括搜索引擎优化,搜索引擎营销,网站诊断,网站策划。下面这篇文章也许会让你震惊!
<font size="5]中国80%的网站有病!

<font size="2]你不相信吧?现在就请按照如下方法检查一下你的网站!!

<font face="黑体" color="#FF0000" size="4]1。网站收录的问题.输入了网址在搜索引擎中都找不到自己的网站信息.

2。输入自己的公司名自己的网站都不在首页

3。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网址出现乱码

4。首页以动画为主,结果搜出来就一个公司名,什么都没有.

4。网站打开速度奇慢,结构混乱,找产品和联系方式很难。

5。网站全部为asp动态程序,里面的内容很难被搜索引擎理解.

6。网站的访问量没有进行过任何统计或监测.

7。网站几乎无人访问,排名在100万名以外.

8。访问量依赖与各种网络推广.离开了推广几乎就没有访问量.

9.各大搜索引擎前面都是竞争对手的网站,以为人家是做了很多广告。。。。。

<font size="2]人病了,你应该去找那里? 那么你的企业网站病了,你该去那里??
也许你自己懂点医学常识,一些感冒你可以自己尝试治疗.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非典当成了感冒治!

<font face="华文隶书" size="5]赶快致电我们的营销专家热线吧:0755-61305851

<font size="2]我公司客服电话为:0755-83777808,83776072 传真:0755-83776557。
网站诊断详细情况:http://www.wzdoctor.com
我们已帮助二百多家企业在网上获得了成功,比如:
钻石刀具,金刚石刀具---深圳建新钻石刀具厂
标志设计,商标设计---深圳0755广告有限公司
无极灯--深圳市格林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搬家深圳搬迁深圳吊装深圳搬厂---深圳大众搬家公司
冷水机,工业冷水机---香港安格斯集团
排队机,排队系统,银行排队机---深圳瑞晟电子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广州万迅软件集团
胶袋--深圳市惠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送水订水桶装水--深圳市艳阳天送水店

网友D(2007-11-05):
深圳卖房后要找深圳搬家公司
,找多的深圳搬家网,或者找 深圳搬家再后空调维护上,或者深圳空调维修www.bizcc.net.cn

网友E(2008-01-23):
孙志刚         15963106335
————————————————————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国际广场C座603室
直线:15963106335
总机:0531-83530880,1,2,3,83530884~5
传真:0531-83530885-8010/8015
网址:www.yanxunkj.com
研华:www.advantech.com.cn
MOXA;www.moxa.com.cn
MSN:  sunzhigang0101@hotmail.com
E-mail:sunzhigang0101@163.com

研华(中国)有限公司在山东地区的授权代理商,授权服务商
 济南研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研华全线产品(研华原装整机、数据采集卡、分布式I/O 摸块 一体化工作站、工业级显示器、工业级平板电脑、研华工业键盘、工业级单板电脑、嵌入式主板、工业通讯,工业I/O,人机界面)等在山东市场的销售及现场售后服务。
研华原装工控机全国联保,原装整机质保两年,第一年提供整机硬件故障现场服务。

网友F(2008-02-24):
我愿花5000块银子的酬劳请各位大师来帮我解电脑绗缝机硬卡的密码.电话13857774525

网友D:
深圳搬家公司   深圳搬家
   [al=http://www.bizcc.net.cn]深圳搬家公司[/a]   [al=http://www.bizcc.net.cn]深圳搬家[/a]

网友G(2008-05-28):
北京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www.art-control.com
专业生产各种数据采集产品,PCI总线、USB总线、PC104总线采集卡

网友G:
研华的4000系列模块在阿尔泰科技的DAM3000系列模块中都有相对应的产品
阿尔泰的485模块可以下载研华4000系列模块的协议,原来使用研华产品的客户不用更该任何程序,方便客户使用
需要借测和购买阿尔泰科技分布式模块的客户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H(2008-08-06):
诺博克(中国)工控产品维修中心专业芯片级主板维修:工业级全长卡、半长卡、嵌入式主板、网络安全主板、工业级底板等平板电脑与一体化工作站维修:黑屏、花屏、屏暗、整机不工作、键盘、通信不畅等各品牌工业级原装整机:不开机、死机、不认硬盘、键盘、通信不畅、安装不上各种软件等工业级电源:电源供电不稳定,电源不工作等。
主要产品:
工业计算机销售:
工业计算机平台Industrial PC Platforms
嵌入式计算机平台Embedded Computing Platfroms
平板电脑与一体化工作站Panel Computers &Industrial Workstations
网络安全平台Network Security Platforms
工业控制计算机原装整机Industrial PCs

诺博克(中国)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24小时服务电话:158 2188 4188

http://www.notblog.net.cn

网友I(2008-12-07):
引用 网友C:
高性能交流点焊机碰焊机

高性能点焊机特点:
1、 全国首创高精度滑轨式运动机构
2、 稳定的加压机构焊接电流
3、 无接触式开关调节
4、 高位单片机快速控制
5、 恒电流、恒电压输出可调闭环控制
6、 过载缺压自动保护
7、 18组焊接参数存贮
8、 输出电流监测
9、 计算机远程控制

<font size="2]尊敬的朋友:  您好!

我们是深圳市一网互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我公司致力于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一流的网络营销服务。我们公司的主要服务包括搜索引擎优化,搜索引擎营销,网站诊断,网站策划。下面这篇文章也许会让你震惊!
<font size="5]中国80%的网站有病!

<font size="2]你不相信吧?现在就请按照如下方法检查一下你的网站!!

<font face="黑体" color="#FF0000" size="4]1。网站收录的问题.输入了网址在搜索引擎中都找不到自己的网站信息.

2。输入自己的公司名自己的网站都不在首页

3。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网址出现乱码

4。首页以动画为主,结果搜出来就一个公司名,什么都没有.

4。网站打开速度奇慢,结构混乱,找产品和联系方式很难。

5。网站全部为asp动态程序,里面的内容很难被搜索引擎理解.

6。网站的访问量没有进行过任何统计或监测.

7。网站几乎无人访问,排名在100万名以外.

8。访问量依赖与各种网络推广.离开了推广几乎就没有访问量.

9.各大搜索引擎前面都是竞争对手的网站,以为人家是做了很多广告。。。。。

<font size="2]人病了,你应该去找那里? 那么你的企业网站病了,你该去那里??
也许你自己懂点医学常识,一些感冒你可以自己尝试治疗.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非典当成了感冒治!

<font face="华文隶书" size="5]赶快致电我们的营销专家热线吧:0755-61305851

<font size="2]我公司客服电话为:0755-83777808,83776072 传真:0755-83776557。
网站诊断详细情况:http://www.wzdoctor.com
我们已帮助二百多家企业在网上获得了成功,比如:
钻石刀具,金刚石刀具---深圳建新钻石刀具厂
标志设计,商标设计---深圳0755广告有限公司
无极灯--深圳市格林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搬家深圳搬迁深圳吊装深圳搬厂---深圳大众搬家公司
冷水机,工业冷水机---香港安格斯集团
排队机,排队系统,银行排队机---深圳瑞晟电子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广州万迅软件集团
胶袋--深圳市惠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深圳送水订水桶装水--深圳市艳阳天送水店

好的 谢谢

网友J:
研华原装数据采集卡低价出售!!!现年底清库价:450元
因产品转型,导致采购过剩的采集卡闲置积压。现欲低价抛售!
有全新原包装未拆封100片左右。其他无包装全新的200片左右。如有需要者可详谈!
电话:0510-85225508-2055 传真:0510-85225653 联系人:谷怀元
手机:13814250013
QQ:249569982
MSN:guhuaiyuan88@hotmail.com
E-mail:guhuaiyuan@ideabank.net.cn
地址:江苏无锡新区
PCI-1751
48位PCI总线数字量输入/输出卡
主要特点
48位TTL数字量I/O
中断处理
仿真8255PPI模式0
提供比8255更高的驱动能力缓冲电路
输出状态回读

内容介绍
PCI-1751是一款基于PCI总线的48位数字量I/O卡.其48位被分为6个8位的I/O端口,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对每个端口进行配置.
详细资料请登陆:研华网站查询http://www.advantech.com.cn/products/Model_Detail.asp?model_id=1-1TWQA3

网友D(2009-06-17):
诚信服务商家深圳顺发搬家公司 可就近派车,承接个人搬家、企事业单位搬家、长短途以及家具拆装、 钢琴搬运、空调移机.专业提供深圳搬家,是最专业的<a http://www.szjxbq.com">深圳搬家公司,搬家选择顺发安全送

网友K(2009-08-12):
我司是PLX授权代理商,是一家国际品牌专业代理公司,代理PLX全系列高性能桥接产品PCIe Switches& PCIe Bridges&other connectivity solutions。我们提供好的价格与技术支持,如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我

明科世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中国经贸大厦21楼I~J
Mobile:13560730356 Johnson
Email@yahoo.cn

Web:www.keentech.cn

Expresslane? PCIe Switches(Gen2)
PEX 8696、PEX 8680、PEX 8664、PEX 8649、PEX 8648、PEX 8647、PEX 8632
PEX 8624、PEX 8619、PEX 8618、PEX 8616、PEX 8615、PEX 8614、PEX 8612
PEX 8609、PEX 8608、PEX 8606、PEX 8604

Expresslane? PCIe Switches(Gen1)
PEX 8548、PEX 8547、PEX 8533、PEX 8532、PEX 8525、PEX 8524、PEX 8518
PEX 8517、PEX 8516、PEX 8512、PEX 8509、PEX 8508、PEX 8505

Expresslane? PCIe to Local Bus Bridge
PEX 8311

Expresslane? PCIe to PCI and PCI-X Bridges
PEX 8112、PEX 8114

other connectivity solutions:

FastLane? PCI 6000 series PCI-to-PCI and PCI-X to PCI-X bridges
PCI 6140 、PCI 6150、PCI 6152 、PCI 6154 、PCI 6254 、PCI 6466
PCI 6520 、PCI 6540 、PCI 6350、PCI 6156

PLX Technology‘s PCI 9000 PCI-to-local bus bridges
PCI 9030、PCI 9052、PCI 9054、PCI 9056 、PCI 9656
PCI 9080 、PCI 9050 、PCI 9060

PCI Express to USB & UART Bridge & Parallel
OXPCIe952 、OXPCIe954 、OXPCIe958 、OXPCIe840

PCI to USB & UART Bridge & Parallel
OXuPCI952 、OXuPCI954、OX16PCI958、OX16PCI954
OX12PCI840、OXCFU950 、OXCF950B 、OXCB950

网友L(2010-07-06):
是北京康泰博控科技有限公司,我公司主要经营:研华、KTB工控机,GE ifix 4.5  INTOUCH 10.1 等工业自动化产品!
为了答谢广大客户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现部分产品低价销售!

GE  IFIX 4.5 INTOUCH10.1 力控组态特价热销中。。。
研华原装工控机:P42。8/1G/160G/DVD/鼠标键盘/网卡 价格:4900Y
研华工控机: 610E/6006LV P42。4/512M/80G/光区/软区/鼠标键盘/网卡 价格:3800Y

KTB工控机:P42。4/512M/80G/光区/软区/鼠标键盘/网卡 价格3000Y

数据采集卡:
PCL-730 隔离32通道数字I/O卡 570Y
PCL-725 8通道继电器输出与隔离D/I 480Y
PCL-724 24/无电源/无底版IT数字I/O卡 340Y
PCL-722 144/无电源/无底板it数字I/O卡 750Y
PCL-726 6通道12位模拟输出卡 964Y
PCL-813 32通道隔离A/D卡 1200Y
PCLD-785B 24路继电器输出端子板 650Y

等等

同时如有需要部分产品价格和资料的,请跟我联系!
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

北京康泰博控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62716385 传真:010-62714562
联系人:王先生 手机:13391799572
E-MAIL:hd_wzs@163.com <mailto:hd_wzs@163.com>
网址:<http://www.keeptab.com>;;
MSN: hd_wzs@hotmail.com<mailto:hd_wzs@163.com> QQ:28991086

网友M(2011-07-21):
我是去年的10月份也就是2010年的10月左右到搬家公司工作,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不喜欢在外面跑的工作,像什么做业务的什么的,朋友小光说那很挣钱,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工作,工作怎么说呢,还算我不讨厌。 在搬家公司难免会接触到搬家工人,于是我就认识了他,一位普通深圳福田搬家公司 的工人,如果说他真的有什么不同的,那么,他那招牌似的朴实的笑容就是他最独特的地方了。他笑,不是因为他完成了工作,而是因为,他为别人而笑,为了他搬家的客户,看到别人笑了,他自己就会很开心的笑,好像是自己搬家乔迁了一样。 人们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就是这样啊!比如在公交车上吧,由于拥挤你难免会碰到别人,这时候如果你回以微笑,别人也会友好的回给你一个微笑,这样事情也就没了,如果你怒目相对,事情就不是这样的啊! 从别的搬家工人的口中得知,他是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家里的条件特别的不好,但是全家人在一起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为了自己的家人而活着。他是家里的长子,在他1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对于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时,只交代他要照顾好家,一家人要始终在一起。 跟家人说,等着我,等我接你们去上海一家人永远不分开。这是多么感动的一句话啊!但是家里的打工的机会太少了,他选择来上海,在他来上海的前一天,他就是带着这样的誓言,来上海努力的工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只要看到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他就想看到自己的家人那样开心。 现在他是一个普通的搬家公司的工人,每当他看到客户搬到新家时高兴的样子,他自己比任何人都高兴,因为其实他心中看到的是他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永远在一起的样子,希望他期待的这一天早日的到来,让他们全家人永远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来源: 深圳龙岗搬家公司 深圳罗湖搬家公司 深圳福田搬家公司 深圳南山搬家公司 深圳盐田搬家公司 深圳宝安搬家公司 深圳龙华搬家公司 http://www.szmaiji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