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啸叫原因

楼主(2005-04-06):
我们使用的是安川的交流伺服电机100w,但频繁正反转时电机出现很大的杂音(空载)。请问有什么原因造成电机的杂音出现?先谢了!

网友A:
可能是刚性太高了。

网友B:
你是用什么型号的马达?你先把伺服包的参数回到出厂值,再试试看,一般情况下这种型号的伺服是没有什么噪音的.

网友C(2005-05-09):
负载过大引起的调整速度增益就好了

网友D:
增益太大了,可能是速度的太大,也可能是位置的太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采用全闭环结构时,最终的检测元件与电机输出轴之间有较大的机械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