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本参数的调试(转载)

楼主(2005-04-06):
黄文鑫先生,大理欣鑫科技服务部工程师。 关键词:变频器 参数 调试   变频器功能参数很多,一般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个参数供用户选择。实际应用中,没必要对每一参数都进行设置和调试,多数只要采用出厂设定值即可。但有些参数由于和实际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且有的还相互关联,因此要根据实际进行设定和调试。   因各类型变频器功能有差异,而相同功能参数的名称也不一致,为叙述方便,本文以富士变频器基本参数名称为例。由于基本参数是各类型变频器几乎都有的,完全可以做到触类旁通。 一 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二 转矩提升   又叫转矩补偿,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三 电子热过载保护   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   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四 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有的皮带输送机,由于输送物料不太多,为减少机械和皮带的磨损,可采用变频器驱动,并将变频器上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这样就可使皮带输送机运行在一个固定、较低的工作速度上。 五 偏置频率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六 频率设定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七 转矩限制   可分为驱动转矩限制和制动转矩限制两种。它是根据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值,经CPU进行转矩计算,其可对加减速和恒速运行时的冲击负载恢复特性有显著改善。转矩限制功能可实现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假设加减速时间小于负载惯量时间时,也能保证电动机按照转矩设定值自动加速和减速。   驱动转矩功能提供了强大的起动转矩,在稳态运转时,转矩功能将控制电动机转差,而将电动机转矩限制在最大设定值内,当负载转矩突然增大时,甚至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也不会引起变频器跳闸。在加速时间设定过短时,电动机转矩也不会超过最大设定值。驱动转矩大对起动有利,以设置为80~100%较妥。   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越小,其制动力越大,适合急加减速的场合,如制动转矩设定数值设置过大会出现过压报警现象。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可使加到主电容器的再生总量接近于0,从而使电动机在减速时,不使用制动电阻也能减速至停转而不会跳闸。但在有的负载上,如制动转矩设定为0%时,减速时会出现短暂空转现象,造成变频器反复起动,电流大幅度波动,严重时会使变频器跳闸,应引起注意。 八 加减速模式选择   又叫加减速曲线选择。一般变频器有线性、非线性和S三种曲线,通常大多选择线性曲线;非线性曲线适用于变转矩负载,如风机等;S曲线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设定时可根据负载转矩特性,选择相应曲线,但也有例外,笔者在调试一台锅炉引风机的变频器时,先将加减速曲线选择非线性曲线,一起动运转变频器就跳闸,调整改变许多参数无效果,后改为S曲线后就正常了。究其原因是:起动前引风机由于烟道烟气流动而自行转动,且反转而成为负向负载,这样选取了S曲线,使刚起动时的频率上升速度较慢,从而避免了变频器跳闸的发生,当然这是针对没有起动直流制动功能的变频器所采用的方法。 九 转矩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现在的变频器几乎都采用无反馈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能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相位进行转差补偿,使电动机具有很硬的力学特性,对于多数场合已能满足要求,不需在变频器的外部设置速度反馈电路。这一功能的设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效和无效中选择一项即可。   与之有关的功能是转差补偿控制,其作用是为补偿由负载波动而引起的速度偏差,可加上对应于负载电流的转差频率。这一功能主要用于定位控制。 十 节能控制   风机、水泵都属于减转矩负载,即随着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比例减小,而具有节能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设计有专用V/f模式,这种模式可改善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效率,其可根据负载电流自动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从而达到节能目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为有效或无效。   要说明的是,九、十这两个参数是很先进的,但有一些用户在设备改造中,根本无法启用这两个参数,即启用后变频器跳闸频繁,停用后一切正常。究其原因有:(1)原用电动机参数与变频器要求配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差太大。(2)对设定参数功能了解不够,如节能控制功能只能用于V/f控制方式中,不能用于矢量控制方式中。(3)启用了矢量控制方式,但没有进行电动机参数的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或读取方法不当。

网友A:
挺好的,谢了!

网友B:
写的很好,说明对变频器 分析的比较透,希望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好好跟师傅你学学知识.

网友B:
写的很好,说明对变频器 分析的比较透,希望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好好跟师傅你学学知识.

,

网友C:
写的很好,也是在变频调试很实用。但说的太笼统,有的变频器功能有一些差异,简单说明ABB变频器和施耐德变频器和西门子变频在频率环增益和节能控制等从参数调试(以上参数否存在)中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D:
好就一个字

网友E:
写的确实不错,但是文中提及现在的变频器不需要反馈,但是我所接触的很多场所还是在应用有速度反馈的闭环控制,这应该和工艺的要求有关,你说是吗

网友F:
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认识变频器的TX,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楼主的文章让我进一步了解变频器,有很多疑惑得到了答案! 谢谢!

网友G:
不错,不要对变频器以固定参数来衡量,关键是对变频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能做到在出厂设定值无效的情况下或效果不太理想的情况时,通过设置参数加以改善。

网友H:
有谁知道,在水厂运行中,使用的ABB ACS600 75KW,的变频器的参数调节,该变频器用于控制的电机参数为615KW,630A,690V,功率因数0.84

网友I:
讲得不错!   长知识!!   谢谢! 谢谢!

网友J(2005-05-07):
讲的较全面,不错。

网友K:
我看最主要的参数是 1. 运转指令来源 a:操作面板  b:外部端子控制  c:串行数据线 2. 运转频率来源 a:操作面板  b:外部端子输入  c:模拟量输入  d:串行数据线输入

网友L:
我看還有以下幾個吧 1。表單有效設定 2。控制方式 3。負載補償 4。加減速時間 5。類比輸入 6。追蹤頻率

网友M:
还可以吧,但具体的东西没怎么说清楚

网友N:
说的很概括,我是使用siemens的micromaster420和G110的。使用的领域是电脑刺绣领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参数很关键就是滑差补偿

网友O:
好!就是简单了的.

网友P:
写的挺好,但太笼统了。讲的是一些基本参数,具体的没有提到,比如:1,变频器出现啸叫,应该增大载波频率 2,ACC变频器有转矩记忆功能,可以增大启动力矩 等等。好多问题不是这样写的出来的,也不是这样就能学的来的,应该在应用中慢慢积累现场经验。

网友Q:
不错~~非常好!!!最好能在来点

网友R:
变频器虽然已经广泛的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但很多维护人员还是不能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还依赖于厂家,谢谢楼主能提供这些知识,谢谢楼主的文章,但愿变频技术发展更加成熟,被更多的维护人员熟知!!

网友S:
该文观点好。 请教楼主:变频器在运行中可以调整参数吗?有的专业人员给工人讲课时,一再强调:不能在运行中进行参数调整,如压频比。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把电流、电压变化率等参数设定得当即可。您说对吗?

网友T:
不错 PID参数调整,在讲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U(2005-06-09):
讲的不错.要是能把闭环控制的PI参数设定和外部端子控制时设定参数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系统地讲讲就更全面了.

网友V:
有用的东西不多了,赶紧收藏吧

网友W:
好啊,顶一下。

网友X:
讲的确实不错

网友Y:
老哥说的有点简单,可否在详细说明一下,还有曲线极段速

网友Z:
文章对"节能控制"说得很好! 但是,如果变频器托动的是普通电机呢?电机长时间低压低速运转不知道对电机的寿命是否有影响? 请诸位指教! 谢谢!

网友AA:
希望今后能多见到这样的文章。 目前的《变频器传动论坛》里的帖子可以分为三大类:应用,维修和广告。建议把应用和维修的帖子分开,各建一个论坛。这样,读起来方便的多了。

网友AB:
感谢老师把宝贵经验心得体会无私奉献,对学习应用有很大帮助,虽然类型不同,可以举一反三,开拓思路。再次致谢。

网友AC:
变频器从使用的角度有其容易的一面,但有些高端产品遇到专家级使用,就得看功能图重新搭建系统,有时很费劲,如能给点拨一下,谈谈心得体会,就更好了在此拜师了。

网友AD:
变频器的应用是有经验和技巧而言的,一般情况下,出厂缺省值设定就可用,但如果能把某些参数巧妙设置,实现某种特定功能,这就是应用技巧和水平了。

网友AE:
有的国外变频器基频好像是60,也要改成50

网友AF:
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SOTP键失效其他正常,更换面板也是如此;请各位大师指教,多谢了!

网友AG:
多谢!讲的确实不错...

网友AH:
谢谢!收获不少!

网友AI:
好文章,讲的很细, 值得学习。

网友AJ:
谢谢楼主的精典文本,我还遇到要对变频器的(PWM)载波频率也要调节呢,不然也会对马达有影响啊!!!你怎么样看呢?

网友AK:
就是不大具体

网友AL:
是不怎么具体,不全面。 变频器的面板控制,外部端子控制,V/F曲线设定,自设定V/F曲线的设定,矢量控制须输入的参数,AUTOtuning,PID调节,单控多,干扰问题和防范,转矩补偿,简易编程控制,PG卡等等都应该具体学习。

网友AM:
我想知ABB-ACS400参数风机的变频器的参数调节如何设定的22KM

网友AN:
很好!希望大家都来出点力把知道的写下`来大家共享,谢了

网友AO:
这样的论文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来说非常的有用,谢谢楼主,太感谢了.

网友AP:
希望各位有能力的高人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多发表一些,谢谢了。

网友AQ: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是国产珠海正阳的变频器,在设备启动后,其输入电压突然升高且极不稳定,这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wangdongyish@163.com

网友AR:
能否讲讲U/F曲线的设置技巧?

网友AS:
讲的很好,不过一般说明书上都有些介绍。

网友AT:
很好,挺实用

网友AU(2005-07-13):
是的主要是看你的要求,有的厂家出厂时的设置是不是你要求。加速的时间。和减加速时间。电流。电压等了。。。

网友AV:
很好,能否讲讲一些参数的设置的技巧

网友AW:
写得好,直得收藏,再详细分析就更ok!!!

网友AX:
写的一般,不增摸的

网友AY:
有哪位同行知道有做防爆变频控制柜的厂家吗,请告知!谢了!联系方式hbylcgd@126.com.

网友AZ:
上海COOPER公司可能有

网友BA:
我用丹佛斯VLT2880控制风机,模拟信号4~20mA(0~30巴),模拟信号越高风机转速越快,请高手指点 如何设置参数。谢谢 !

网友BB:
我看楼主说的好象不够,应该还有频率给定功能;控制方式的功能;直流制动功能;PID调节

网友BC:
这篇文章挺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BD:
多谢!! 我这里有AMB、康沃、日业各种规格的变频器,0。4--400KW均有现货,欢迎与我联系13969103447

网友BB:
不够全面,而且不同系列的变频器所需要调整的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BE(2005-08-12):
转矩提升:在恒转矩负载中,低速启动时电机转速升不起来,这时转矩提升是应该向大调还是向小调.

网友BF:
好.很实用.让人收获胜多.

网友BG:
讲得很好,受益匪浅,感谢了.变频器功能参数很多,我们造纸行业应注意那些参数?

网友BH:
都知道.来点新的.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F:
很好.希望有更精彩的.

网友BI:
最好能把参数号写出来

网友BJ:
版主是依据富士变频器为例子的,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与之并不能一一对应。 能否请版主给讲解以下富士变频器中关于电机参数设置的内容。 当自整定1的设定值定为2时,总是提示ER7错误,但接线的确没有问题。只好将电机空载电流设定为30%额定电流。现在能够运行。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自整定2为何不能使用?

网友BK:
收益非浅

网友BL:
请问怎样判断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BM:
使自己加深对参数调试的理解 但不够系统, 是否可以介绍生产线上的几个变频器的联系

网友BN:
老师:图片右下角的小盒子是什么?

网友BO:
谢了,有收获。还有再具体点的吗?

网友BF(2005-09-12):
写得很好.

网友BP:
如此 文章 也 加精? 加速时间是零到基准频率的时间. 转矩提升是提高v/f 而非f/v 我不愿意再找毛病了 太多了 笔者在一个概念很模糊的前提下 抄袭了一下说明书 希望 读者 要慎重 不可 轻易引用 容易被耻笑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学问要严谨

网友BQ:
相当精彩,很好很好

网友BR:
讲的不错,希望有机会多多交流!我得qq23506785

网友BS:
不错哦,下,谢谢1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网站有没有买过书? 如果钱付过了,书收不到。我该怎么办?

网友BS:
不过先申明一下,我先几天钱付过了,但书都一直没有到,有5天了。哎!还是有点担心啊1还是在网上支付的啊。

网友BT:
在使用变频器后,电机发生啸叫声,这是不是很正常呀,我是刚刚开始接受这方面的知识请多指导,谢谢!!

网友BU:
不错不错。我想请教一下,有些时候不允许电机在生产的过程中停机,也就是说电机无法被保护,既不能用热继电器,也不能在变频器里设置电子热过载保护参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眼睁睁看着电机被烧坏?

网友BV:
写的很好,有收获,谢谢

网友BW:
很不错! 就是太粗,希望和师傅多多的交流, 不知道关于ABB的可不可以多谈一谈啊 ??????

网友BX:
不错是不错,可是就是对 “转矩矢量控制”这项不是很理解,楼主能不能再说的通俗点啊?还有就是实际调试时关于这个功能的参数怎么设定那?

网友BY:
说得挺好的,但设计要求不一样,参数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网友BZ:
好东西呀!对各种品牌的都适合吗?

网友CA:
写的很好,也是在变频调试很实用。但说的太笼统,有的变频器功能有一些差异,简单说明日本安川变频器和西门子变频在频率环增益和节能控制等从参数调试中有一定的区别,整流回馈控制如何处理逆变失败问题能否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CB(2005-10-12):
谢谢你的分享!让我的菜鸟受益匪浅!

网友CC(2006-11-30):
非常好,谢谢啦

网友CD(2007-09-14):
看看还是很有帮助的,谢谢。

网友CE(2007-11-18):
可增减载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