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壁温度测量的铂电阻问题

楼主(2005-04-06):
求助: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测量管壁温度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温度范围在0-300度之间,要求是希望能带有卡箍或其他装置能将传感器绑紧在壁面上,而且价格适中,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一个铝快固定在管壁上,然后钻一个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芯大小的孔,再把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芯放进去,固定好,ok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装置要求比较紧凑,而市面上卖的铂电阻测量端挺长,而且铠装部分也挺大,我就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一种又能方便装在壁面上又体积较小的铠装热电阻.

网友B:
有表面式热电阻,可直接贴在被测物表面

楼主:
能不能请张奋兄给我推荐一些厂家和型号,谢谢

网友C:
有贴片式热电阻,可能需要定做。

网友D:
4*6 mm 现成的。为什么不去市场看看?!!

楼主:
我们这里的市场里只有一些体型较大的铠装热电阻,我在网上见过带卡箍的,不过是小厂家,我不怎么放心。如果大家用过,请直接给我推荐一种

网友B:
具体可找热电阻生产厂家,

网友E:
有专一的测量管壁的温度的热电阻或热电偶,只不过安装方式不同罢了,有事可联络80315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