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流动的气体环境中湿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5-04-06):
请教:高速流动的蒸气体环境中(可达200m/s的乱流),有适用的湿度传感器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具體工況呀! 介質,溫度,壓力???

楼主:
介质为水蒸汽,没有腐蚀等情况,非常干净;温度30度左右,压力不用考虑.我看了不少资料都介绍说测的是气流干扰不大时的测量情况,好象不适用.最好能够铠装,体积小,干湿球的湿敏传感器不考虑.

网友B: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安装方式有要求吗?

楼主:
我们想测量蒸气带动一个气轮叶片做功之后的蒸气的湿度情况,整个系统是封闭的,所以只能将湿度传感器放在内部而只引出电信号。这内部的环境最大的问题就是气体流速过快,而且可能是紊乱的气流。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2005-05-31):
在这样高速流动的环境中,气体的湿度场不可能分布均匀。因此,你利用湿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湿度值只能是传感器周围一个很小的环境里的一个瞬时值,它并不能代表整个湿度场的真实湿度值。我不知道这个瞬时值对你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希望可以测量到比较准确的瞬时湿度值,你需要一个反应时间短的传感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反应时间小于3ms的传感器。

网友C:
如果有兴趣,请联络我。 0411-82520131-2008 http://www.humidit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