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调压问题

楼主(2005-04-06):
各位好:最近开发新设备需要将交流电压(220V)进行调压,然后测量调压后的功率。具体方法我是这样设想的:通过计算机给调压模块1-5V信号控制电压的输出,得到不同的电压。我知道调压分为调频和调幅两种,但现在市场上大部分是调幅产品,调完之后不能获得正弦波。如果得不到正弦波,测功问题就不能很好解决,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用脉宽调制电路(PWM)控制较好,用调频方法较好,用单片机做通过RS232通讯,有利于数字和电压信号隔离,由单片机发指令给PWM电路,控制电压较好。

网友B:
“将交流电压(220V)进行调压”,为何不用调压器呢? 市面上有一种所谓的“电子稳压器”实际上是用一个小电机转动调压器来达到稳压效果,这个东西略加改造是否可以用呢?

楼主:
控制我都能有办法的,要么用单片机,要么用工控机编软件,就是调压的东西我找不到合适的。谢谢两位给我的启发。

网友C(2005-06-21):
ZUO ZHE SHI GAO SHOU

网友D(2008-08-16):
用
网络调压器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