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助:求S7-200的编程软件

楼主(2005-04-06):
各位大哥,哪位有S7-200系列的编程软件的给小弟一份,不胜感激!提供带授权的下载网址也可以!鞠躬!

网友A:
在工控论坛的自助资料库里就有的下载,不用授权。

楼主:
果然有,谢啦!

网友B:
自助资料库是VIP可我不是 你能给我发一份吗?? 将不胜感激 bor1970@163.com

网友C:
要软件的可以找我,我提供SIEMENS的任何软件,13301872567

网友D:
自助资料库是VIP可我不是   你能给我发一份吗??    ycy_34@163.com

楼主:
好象可以下载的吧,我下载了,没有安装。

网友E:
下载了,但是安装不上啊! 最后出现了个问题,找不到什么的.

网友F:
各位高手: S7-200编了个小程序后,下次改变其程序重装时PLC是否要将以前装入的程序进行删除?还是装入就自行删除?请告小弟.谢谢!!

网友G:
楼上的兄弟,S7200下载程序是自动覆盖以前的程序的,你下装时就有提示,

网友H:
如果你是用其他编程设备的话,下次输入程序时需将以前的程序清除,如果你 是用个人pc编程的话,可将plc中的程序上载到pc中保存,下次需要时将程序调出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F:
谢各位老兄,小弟还有一事须解答,按说明书编程动作很好.但被一简单题难住了,只两个元件一常开触点编为 M0.1;一线圈编为 Q0.2,24V负极接输入端1M,用正极碰0.1端子输入端指示灯亮,但输出端Q0.2无任何反映!那一点设置不对.急死了!还请各位高手解答.小弟再谢了!!!

网友I:
回hplc:如在上海附近请与我联系,69522491汪,备注:全免费!纯属帮忙!

网友J:
不认真,好好侃侃说明,把M0.1改为I0.1就可 SJNAOH@126.COM

网友F:
呵呵!抱歉!小弟是初手.多谢楼上!!!你是第一个给我解决难题的老师.我记住你的网址,以后还要多请教您!!!

网友K:
名位大哥:我是第一次安装那个;软件的,,,可是装不上,要怎么办啊

网友L:
能告诉我那里有下载吗?或谁有能给我发一份吗?请各位大哥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L:
能告诉我那里有下载吗?或谁有能给我发一份吗?请各位大哥帮忙,小弟不胜感激,sonyericssonk700i@163.com

网友F:
有一燃油锅炉想用S7-200进行自控,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换向时间现左侧燃烧.换右侧燃烧顺序为:关左侧油五秒后关左侧气;八秒后开右侧气后开右侧油,此时时间继电器复位重新记时,到时间后自右侧再向左侧换向.如此循环,请问采用那条指令可使其左右转换? 各位老师请帮忙,因小弟初学又急于按装根本没弄通请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