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7-200 CPU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5-04-06):
求助:关于S7-200 CPU之间的通讯

网友A:
你要求助什么?能说清楚一点吗? S7-200最简单的通讯方式是PPI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网络读写指令,定义好数据格式什么的就可以了。具体的你可以买一本《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看一看,上面有简单通俗的例子和解释。

楼主:
我将两台S7-CPU222用PPI电缆连接,再接至计算机。上位机可以和两台cpu通讯, 当设置PG/PC接口时,将PPI属性使用默认情况,即网络参数什么都不选, 但将PPI属性设置为高级PPI或多台主设备网络时, 则不能通讯。 我现在用网络读写操作如何可将其中一台cpu中的数据写入另一台CPU的存储区。9(不通过cpu) 急盼各位大侠给我帮助。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