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保护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4-06):
在电动机保护中,特别是低压电动机保护中,典型的办法是热继电器+接触器+空开 为什么用接触器:因为控制方便 为什么用空开:因为接触器本身不能分断短路电流,如果电动机短路了,用接触器分断,接触器根本分不断,只会烧死。空开可以分断几KA到几十KA的短路电流。 热继电器保护号称可以保护过载和缺相,实际上一般不是烧电动机就是烧热继电器。 因为热继电器的原理是用发热原理来做的。热继电器中的发热元件的发热特性雨那么大的一台电动机的发热特性和冷却特性根本不一样。所以如果灵敏度调得高了,容易误动,非常容易误跳,因为其温升时间远远小于电动机。灵敏度低了,在电动机过载时非常容易不动作,烧毁电动机。 而且在缺相时,电动机额定负载下,电流增大1.7倍,这时大家认为热继电器可以很好的保护电动机。实际上,缺相情况下,热继电器基本保护不了电动机。如果整定电流为额定电流,启动或者过载下非常容易误动,电动机偶尔过载一下没有问题的,而频繁停机耽误生产谁也受不了。于是热继电器电流一般调得偏大,在缺相时基本没有反映。 另外电动机缺相时其发热绝对不是正常的3倍,而是6~8倍,主要不是定子发热而是转子发热,异步电动机的转子散热总是很差,转子热力,就会加热轴承,使得润滑变差,形成恶性循环。所以热继电器保护电动机时非常不完备的。 为什么不用完备保护呢??太贵,买不起。只有1MW以上的电机保护有时可以称上完备(有时也不完备)。 怎么判定缺相呢??电力系统有负序电流的量,平常负序电流为0,缺相或者不平衡,立即就有负序电流,是特征量。这样原理的保护不仅可以保护低压缺相还可以保护高压缺相。而靠判别电流大小的方法也是不可靠的,这就是为什么电子式保护器也不好用的原因。 怎么判别过载呢?? 最好的方法能够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描述转子温度、绕组温度和机体温度。转子温度要靠负序反时限模型,绕组温度要靠等效电流反时限模型,机体温度要靠发热散热模型。在突然过载时,可以认为绕组温度是绝热温升模型,缺相时是转子绝热温升模型,机体考虑温升和散热时间常数不等的升温散热模型。。。 能满足这样的要求的保护找找就很少了,一般价格在3000~20000左右。 缺相、漏电、过载、堵转、过压保护还不能涵盖所有的电机损坏,但是能涵盖98%以上。因为还有扎间短路和相间短路,这种保护只能靠差动和纵差保护了,但是概率很低很低 我们公司的保护,集我们多年在电力系统的经验,提供 缺相(负序电流)保护,零序保护(漏电),反时限过载,堵转保护和电动机升温和散热模型保护,过压保护。而且价格便宜从600~2000元不等。http:://www.econtrolnet.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