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高手

楼主(2005-04-06):
我是伺服菜鸟,新进有个客户遇到了伺服的问题,在这里请教高手:伺服电机在输出停止指令后还持续运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和惯性距有关,该怎么调整让电机在得到停止指令后不再持续运转。

网友A:
你是指“输出停止指令”以后,还是指“停止输出指令”以后?前者看一下加、减速时间设置,后者提高电机刚性(电机可能会抖?)

网友B:
我不是高手。。但我想问问您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功率多大。运用在什么设备上什么工位 您现在用什么方式做制动的?是制动电阻?还是斩波器?停车时间设置为多少?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说电机制动效果不好。很难分析出原因的

网友C:
刘岩利问的对,首先要搞清楚楼主问的是什么意思?至于什么牌子的伺服关系不大,搞不清问题,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