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小弟初学eview,不懂的如何用他来控制PLC的I/O口

楼主(2005-04-06):
小弟初学eview,不懂的如何用他来控制PLC的I/O口 那位大虾可以救我啊?谢谢

网友A:
我公司是台湾WEINVIEW(Easyview)的代理商,可以向我们索取资料!021-56533010-15 13564459477(陈)

网友B:
有什么问题与我们联系:福州三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591-83779091 你也可以找深圳人机0755-26954445

楼主:
以上两位,怎么在eview中设置一个按钮来控制PLC的输入点

网友B:
你有没有开发软件!

楼主:
有,是EasyBuilder可以吗?还是用EW500 eview是你们公司生产的 MT509MV4EV 顺便问一下 接24V电压 有没有正负之分,我只是做一个实验板,要不要接地 需要的电源的工作电流要多大? 谢谢

网友A(2005-05-10):
你可以在按钮属性的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里设置,接24V电源时肯定有正负之分,一般情况是不需要接地的,以MT509MV4EV为例,它的电流是240mA。

网友A:
现在市场上MT500系列的触摸屏,有台湾产和深圳产两种,台湾的是WEINVIEW(以前叫Easyview),深圳的是Eview,深圳产的好象也没有MT509M这种了!我公司是台湾WEINVIEW(Easyview)的代理商,可以向我们索取资料!021-56533010-15 13564459477(陈)

网友C(2007-12-09):
到底那个好啊,是一家吗

网友D:
输入点怎么控制阿,晕的,你只可以控制它的输出点吧,来个切换开关,地址是Q0.0你试试看。

网友E:
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F:
PLC输入点只能读取,输出点可以读写;
采用EasyBuilder软件来写。

网友G:
我有一个MT506L 没有与三菱PLC的通讯线,你们谁有啊

网友H: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维 修 简 介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路板维修的企业。本公司拥有高级维修工程师、技术员若干名,可以进行现场故障排除以及送到本公司维修等服务,为众多企业和代理商解决了实际问题,并降低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生产成本。
公司本着诚实、诚心、诚信的原则,依靠丰富的维修经验及先进的检测设备,为众多企业修复了不同类型的电路板,主要针对各种工控设备里的电路板进行维修,如:机械行业的机械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控制板/印刷行业的印刷控制板及电分色机控制板/化工行业的工艺流程监控板/食品行业中食品饮料生产线的各种控制板/医疗行业的CT、激光终端显示器/电梯行业的电梯控制显示板/环保干洗设备/工业生产线上各种控制电路板、数控主板以及在线仪表/制药行业的生产线上各种控制板/各种工业设备的变频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触摸屏、PLC及接口板等等。
维修技术特点:
 芯片级无图纸维修电路板,无行业局限性
 使用先进的在线测试仪,可以对在线集成电路元器件进行功能测试及比较测试
 对可编程器件进行存储烧录
 维修工程师从事本行业时间久、经验丰富、维修思路灵活
收费标准:
 按照购买新板价格的30%收取维修费;
 按照电路板面积收取维修费,包括:基本收费、附加费。基本收费:按照电路板面积大小收费(5元/㎝2);附加费:根据电路板的不同情况,在基本收费的基础上加收:1、两层以上的多层电路板每层加收10%。2、有涂层板加收20%。3、加急费:特急交付加收30%;加急交付加收20%。
 器件费:100元/件以下免收;100元/件以上按成本实收。
 只测不修按3元/㎝2人民币收费;上门检测(出诊)服务费为200元/小时(自工程师到现场后开始检测起计时)。
维修工作流程:
 业务员收板
 根据客户所述故障现象,由工程师做初步的检测判断
 参考工程师意见,由业务经理核算出维修价格
 由业务部填好维修报价单以及修缮协议,以电话和传真的形式通知客户进行确认
 待板子维修完毕以后,由业务部与客户联系试机
 如板子试机后无故障,与客户结款。若未修好,由现场工程师或业务员将板子拿回公司继续进行维修。
维修时间:
 标准修复时间为7个工作日
 加急修复时间为3个工作日
 特急修复时间为1至2个工作日
 维修时间以客户确认报价当天开始算起
保修:对修复部位保修3个月(保修协议从设备正常运转当日算起)
附项:
◆可承担各种工业控制设备的电气改造及电气工程设计、施工
 弱电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配套
电 话:(010) 63352645/13522557746 传 真:(010)63352546
联 系 人:付工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丰益桥东华胜写字楼0115室

网友I(2019-05-12):
专业 解答各种问题 有需要就交流

网友J(2019-08-23):
我很需要,谢谢楼主了我很需要,学学

网友K(2021-03-11):
非常感谢,定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