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谁能介绍一下步进马达的分相与步距角的关系

楼主(2005-04-06):
(无正文)

网友A:
对不起,分相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说两相电机的步距角通常是1.8度,这是您需要的数据吗?或者,您随便上一个出步进电机的公司的网站,比如和利时电机(原四通电机)、斯达特电机,他们的网站上都有产品规格表。

楼主:
哦看来是我说的不清楚!!因为步进马达好像有两相、三相、四相、五相之类的这和他的步距角有什么关系?同时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步进电机各相轮流接入整步电流后所产生的步距角叫做该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 如果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为 A ,转一圈的步数是 M ,步进电机的相数是 F 则有下述关系: A=360/M 由于机械对称原理,M 必然是相数 F 的整倍数,即: M=N*F 其中 N 是正整数。 跟据分析可以看出,基本步距角是不能取任意值的。 我们往往希望步进电机转一圈为 100 步或其倍数,这在 2/4 相和 5 相步进电机容易做到,但对于三相步进电机其基本步距角不可能做到转一圈为 100 步或 200 步,但可以是 300 步。 有些厂家所标的三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不能满足此公式,看来他们是将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当成一体,给出的是步进驱动器输入一个步进脉冲时的步距角;或者是步进电机转一圈时步进驱动器应输入多少个步进脉冲。

网友C:
两相200步,步距角360/200=1。8度。4相(其实是2相2组)400步0。9度 5相1000步 360/500=0,72度。3相可以是200/400/500/1000步 以上是没有细分的基本步距角。其实,3相电机与2相电机原理有区别。不是这么简单的。

楼主:
沈阳老宋:你好!!记得前几天看你的回复说你是富士电机的代理,请问你那边又没有富士伺服马达说明书呀!!我想了解一下!!说明书要多少钱一本呀!!能邮购吗?

网友D(2005-06-06):
请问3.75度的电机的步矩角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B:
由于步距角是 3.75 度, (360/3.75)=96 ,每圈为 96步,96可被 3 整除也可被 4 整除,所以不排除此步进电机为三相电机或二/四相电机,但不可能是五相电机,究竟是几相电机,根据它的绕组出线情况而定。 可否将此电机和驱动器的铭牌与技术指标贴出来看看?

网友E:
永磁步进电机:3.75度 混合步进电机无此步距角

网友B:
通常市售的 三相感应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3度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1.2度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1.8度 步距角3.75度是专用的步进电机,每圈为 96步,市面上未见销售,估计用于软盘驱动器,配合英制螺纹丝杠,产生 96TPI 的寻道间距,不知对否。

网友D: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1.8度这种说法还不是完全正确 ; 3.75度的电机市面上有销售,你想要的话给个话就行了,还有它就是两相混合式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永磁的步锯角通常为15、7.5度,我估计3.75就是永磁的半步。。。 两相混合的基本步距角有1.8和0.9度两种。。。

网友E:
2相混合的200步的原因是因为有通常AB2相各有50对极,A100极,B100极,所以200个齿极,200步。。。 如果特殊制作成24对极,A48极,B48极,合96个齿极,360/96步=3.75度,这样的混合2相电机需要特殊制作。。。

网友C:
TO:保钓志愿者 请告诉我你的详细地址,以及你要应用的场合。可以给我发email:shenyang@bjservo.com.我可以考虑送你一份啦。

网友F:
沈阳老宋,哈哈,偶是上海小曲,你懂好多哦,我是刚进公司的,以后有不懂的请教你哦.

楼主(2007-04-19):
呵呵!当年的保钓志愿者如今变成了快疯的老鼠!呵呵!不知道沈阳老宋现在干啥呢?

网友G:
我们有销售2相3.75度步距角的混合式步进电机,这是一种大电流型的高速步进电机,转速可以达到4000转/分钟以上。

网友H(2011-02-16):
永磁步进电机有3.75度,24对极电机外圆42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