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怎样做报表

楼主(2005-04-07):
各位高手能不能告诉我intouch怎样做报表,hisdata.exe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我想在Excel中读取历史数据,我的intouch版本是7.11

网友A:
这个具体的操作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就是用InTouch或Excel把取历史数据需要的参数(在手册上有)和命令发给HistData程序,HistData程序就会按照要求把历史数据转化成.CSV文件。这样,你就可以使用这个.CSV文件来制作报表了。

楼主:
谢谢controller,我已经明白原理.但是........   (就是用InTouch或Excel把取历史数据需要的参数(在手册上有)和命令发给HistData程序)   我到底怎样发命令,哪本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呢?   我的HISDATA.EXE打开后,只能用帮助,没有其他的选项.   我怎样用HISDATA生成.CSV文件呢?      THANKS A MILLIN

网友A:
你发那么多编干什么?具体地说,以InTouch为例,就是先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 应用程序名:histdata 主题名:任何名字都可以 然后定义以此访问名为地址的IO Tag, Item名字在手册上有,请查看。这些Tag就是用来发送参数的。你把参数填入这些Tag,就等于把参数发给了histdata. 最后,把Item Name叫"writefile"的离散型Tag置1, 就搞定了!

网友A:
记得一定要同时运行HistData程序

楼主:
controller你好: 我已经定义了标签,并赋值,系统没有报告语法错误.但是....... HDWFilename = " E:\actorySuite\InTouch\test\REPORT.csv"; 当我触发脚本以后,系统告诉我无法找到以上路径的.CSV文件.

楼主:
之后,我在以上路径下创建了REPORT.CSV文件,但是系统还是提示我找不到.CSV文件. 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B:
请问intouch8.0生成的历史记录idx和lgh文件怎么打开? 我用word 或 excel打开都是乱码。 我怎么能把历史记录打印出来? 急用谢谢!

网友A:
你看看路径有没有写错. 要仔细检查。把Item为Error的字符串变量显示在屏幕上, 看看有什么错。

楼主:
CONTROLER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谢谢.

楼主:
李娜:该文件是Wonderware内部格式,无法打开!

网友A:
用我们上面说的方法,把它转化成.csv文件,你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C(2009-04-23):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发那么多编干什么?具体地说,以InTouch为例,就是先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应用程序名:histdata 主题名:任何名字都可以然后定义以此访问名为地址的IO Tag, Item名字在手册上有,请查看。这些Tag就是用来发送参数的。你把参数填入这些Tag,就等于把参数发给了histdata. 最后,把Item Name叫"writefile"的离散型Tag置1, 就搞定了!

文中的提到的"手册" ,我想要一份,方面发到我的邮箱xshy8488@yahoo.com.cn        谢谢了1

网友D(2011-04-15):
引用 楼主:
关于CONTROLER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谢谢.

我也正在学习Intouch,现在遇到做报表问题。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在Intouch中写脚本了,但是在电脑那找不到/csv文件,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