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5-04-07):
本人有个问题,就是在断电的情况下,如果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电源线不断开,电机有很大的保持转矩,而如果断开,就没有力了,不知道为什么(本人用松下伺服,不带制动),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因为它有个使能信号,让他锁住

网友B:
这个现象真没碰到过,不过,使能信号在断电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能否告诉我如何输入这个"使能信号"?

网友D:
什么伺服电机?

网友D:
什么伺服电机

网友E:
楼主肯定是搞错拉,不论什么伺服,只要断电,只有制动器可以保持电机轴不动,其他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F:
不排除设置了断电时采用直流制动的可能。

网友E:
电都没有拉,还怎么制动,没有电那来的直流呀

网友G:
虽然电没有,但有的电机是制动离合器制动的,原理是当机床通上电时,制动离合器得电松开,反之。

网友E:
楼主已经明确讲拉“(本人用松下伺服,不带制动),”,难道江西老大没有看到?老大眼神不是很好呀?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H:
我估计楼主的“断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断电,只是电机停转罢了。而控制器仍处于使能状态!

网友I:
我也相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断电

网友J:
输入"使能信号"即可,你可查看说明书

网友K:
我也觉得应该是在通电而伺服电机不动的情况下,有很大的保持转矩, 不过我不知道是如何上伺服电机有那么大的保持转矩的,我想它的工作原理不是和步进原理一样呢?

网友B:
一般伺服电机在不动的情况下,没有保持转矩。

网友A:
我想楼主意思应该是动力线连着,转那根轴很紧,但还是转的动,如果断开动力线,就转起来很轻松,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是因为电机要切割磁力线而导致轴很紧,莫非楼主应该是用在什么纺机上的吧!

网友L:
同意赖狗子的解释,因为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