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ifix中配置modbus驱动? 急!!

楼主(2005-04-07):
求助 求助!!该如何在ifix中配置modbus驱动才能实现ifix与RTU之间通讯?

网友A:
我这有ifix通过modbus协议与台达plc通信的视频教程,时长15分钟,要的话请联系: 13886174425 QQ:49877692

网友B:
S系列I/O前端与iFIX 概述 S系列I/O前端是本公司基于多年制造经验与技术积累,充分考虑工业现场采集与控制的实际需要,采 用最新微电子与微处理器技术研制生产的高性能I/O前端。S系列 I/O前端具有模拟信号输入(AI)、模拟 信号输出(AO)、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等功能,规格多样,RS485 总线通讯接口,标准 MODBUS协议,通用而非专用的驱动程序,设置测试简捷,使用方便,性价比优越,是各种工业现场信号数 据进出计算机的快捷通道。且适配于国内外各种组态软件。 S系列I/O前端有以下型号: S1104 4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08 8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4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116 16路混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阻、热偶)输入,工程量值。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8路报警继电器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直接挂接变送器,工程量值。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iFIX是美国Intellution公司开发生产的常用组态软件,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组态软件iFIX的通讯 连接介绍如下: S系列I/O前端与iFIX连接大致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连接方式,第二种工业以太网方式,第 三种是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 直接连接方式是S系列I/O前端通过串行总线(RS485)、MODBUS-RTU 的(驱动程序名为MB1) 协议直 接与iFIX连接。 *工业以太网方式 工业以太网方式通过MODBUS串口网关(如中科创新DNS-M-RS485、Mora公司的Nprot6110)连接,将多 个S系列I/O前端的RS485信号(MODBUS-RTU通讯协议)转换为工业以太网方式,并以 MODBUS-TCP(驱动程 序名为MBE)通讯协议与iFIX连接。MODBUS串口网关的网口一端连接计算机的网卡,另一端通过RS485通讯 线连接诸个S系列I/O前端。 *间接连接方式 间接方式是以PLC可编程控制器(例如西门子S7-200)为通讯管理器和控制CPU,S系列I/O前端为输入 输出点,间接与iFix连接。在间接连接方式时iFix软件不直接与 S系列I/O前端打交道,而是与PLC的内存 数据变量中的I/O映射区打交道。驱动程序使用PLC的驱动程序,即可在S系列I/O前端上完成相应的输入输 出工作。此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轻主机的通讯负担,并使整套系统可利用 PLC的编程能力和可靠性使之 具有某些脱离上位机运行的可能,避免或减轻因使用 WINDOWS上位机平台出现死机和上位机崩溃的烦恼。 间接连接的具体使用方法参见本公司的《S系列I/O前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 下面就S系列I/O前端与iFIX的直接连接与以说明,S系列I/O前端与iFIX的连接是一项不复杂的连接工 作,基本上有如下几步:设置S系列I/O前端;在iFIX的当前运行项目下定义计算机的通讯口;定义连接的 外部设备(如S系列I/O前端的S1108);定义每个I/O通道对应的变量地址及工况参数;变量的动画连接等 工作。 IFIX中关于MODBUS 的常用的通讯协议有两种;一种为 MODBUS-RTU (驱动程序名为 MB1), 一种 为MODBUS-TCP(驱动程序名为MBE)(以太网方式与计算机通讯)。下面我们以MB1(单台计算机为主工 作)为例说明S系列I/O前端与iFIX的连接要点。 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 运行iFix的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连接方式为主从式,计算机为主,S系列I/O前端为从。 ● 确定iFix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速率,例如9600bps。 ● 普通PC机串行口为RS232,S系列I/O前端的通讯接口为RS485,因此在计算机侧应加装RS232/RS485转换 器(如本公司的S9101)。 ● 用户在连接之前,应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将S系列I/O前端的站址设置好, 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约定好的通讯速率,通信协议为MODBUS。对于模拟量而言,整型请选择为MODBUS (I),浮点请选择为MODBUS(F1)。S系列I/O前端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设置。 ● 用户可使用S系列I/O前端设置测试程序《XMH_SIOSET》,对已连接完毕的系统硬件环境进行测试,以确 定硬件连接无误,并可进行相应的功能和精度核查。 ● 如有多个S系列I/O前端请用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将所有S系列I/O前端串接在一起,再与计算机侧 的RS485接口相连。 ● 计算机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以S9101单路隔离RS232/RS485转换器为例) RS232通讯线 计算机的COM 口(九芯) S9101的RS232侧 2 (RXD) -------------- 3 (TXD ) 3 (TXD) -------------- 2 (RXD) 5 (GND) -------------- 5 (GND) RS485通讯线 S9101的RS485侧 S系列I/O前端的接线端子  1号站 2号站 N号站 1 (RS485 A ) --- 37 ----- 37 -------------- 37 (RS485 A ) 2 (RS485 B ) --- 36 ----- 36 -------------- 36 (RS485 B ) 3 (RS485 地) --- 35 ----- 35 -------------- 35 (RS485 地) 以iFix连接4个S系列I/O前端的某工程为例,S系 列I/O前端型号分别为S1104、S1108、S1316、S1504, 对应站址为1、2、3、4,通讯协议对应为MODBUS(I)、MODBUS(F1)、MODBUS、MODBUS,通讯速率为9600 bps,连接于COM1口。        ● 在iFix的环境(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中,定义PC机与S系列I/O前端相连接的通讯口(以串 口COM1为例)。在SCADA设置(在编辑画面选择system configuration)画面点击MB1,出现 MB1配置画面 (如图1),在此画面点击添加串口(在edit下选择add channel),将通讯接口设置为COM1, 通讯速率 为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并选通Part和Enable,启用新通道通讯。 ● 在iFix的环境(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中,定义与PC机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地址。在 定义好的串口下,点击添加设备(在edit下选择add driver),出现图 2画面,其中将连接设备名称命 名为"S1104A",在设备地址中输入所要连接的S系列I/O前端的通讯站址( 如所连接的S1104的通讯地址 为01,则将连接设备"S1104A"的设备地址中输入1),在Address Mode中选择5位数据位, 并选 Enable 启用新设备通讯(如图2)。重复以上操作对剩下的设备进行设置,外部连接设备命名可分别为"S1108A"、 "S1316A"、"S1504A",通讯站址分别对应为2、3、4。 ● 数据块参数定义 在iFix的环境(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中,定义S系列I/O前端的通道。在定义好S系列I/O前 端(s1104A)点击添加数据块(在edit下选择add date),出现图3画面。 因各种设备的信号输入、输出 类型不同,现对各种类型输入、输出信号的参数定义分别说明: *整型模拟量输入 整型模拟量输入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3xxxx,从30001开始,每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整型模拟量输入通 道,N个通道占用N个寄存器,到30000+N为止。 在定义好的S1104A设备下,点击添加数据块,在图3画面输入数据块名称(如S1104A_A),在"Starting I/O Address"中输入开始地址 30001;"ending I/O Address" 中输入结束地址 30004 ,相应选择数据类型 "Datatype"为整点"SIGNED"。选Enable启用新设备的数据块通讯(如图3)。 *浮点模拟量输入 浮点模拟量输入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3xxxx,从30001开始,每两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浮点模拟量输入 通道,N个通道占用2N个寄存器,到30000+2N为止。 在定义好的S1108A设备下,点击添加数据块,在图3画面输入数据块名称(如s1108A_A),在"Starting I/O Address"中输入开始地址30001;"ending I/O Address" 中输入结束地址30016, 相应选择数据类型 "Datatype"为浮点"FLOAT"。选Enable启用新设备的数据块通讯(如图3)。 当通讯协议为MODBUS(F2)时,S系列I/O前端与iFix通信不正常。 *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入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1xxxx,从10001开始,每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开关量输入通道, N个 通道占用N个寄存器,到10000+N为止。 在定义好的S1316A设备下,点击添加数据块, 在图 3画面输入数据块名称(如),在"Starting I/O Address" 中输入开始地址 10001; "ending I/O Address" 中输入结束地址 10016, 相应选择数据类型 "Datatype"为整点"DIANG"。选Enable启用新设备的数据块通讯(如图3)。 *开关量输出 开关量输出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0xxxx,从00001开始,每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开关量输出通道, N个 通道占用N个寄存器,到00000+N为止。 在定义好的 S1316A 设备下,再次点击添加数据块,在 图3画面输入数据块名称 (如S1316A_B), 在 "Starting I/O Address"中输入开始地址00001;"ending I/O Address" 中输入结束地址00008, 相应选择 数据类型"Datatype"为整点"DIANG"。选Enable启用新设备的数据块通讯(如图3)。 *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输出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为4xxxx,从40001开始,每个寄存器地址对应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 N个 通道占用N个寄存器,到40000+N为止。 在定义好的 S1504A设备下,再次点击添加数据块,在 图3画面输入数据块名称 (如S1504A_A), 在 "Starting I/O Address"中输入开始地址40001;"ending I/O Address" 中输入结束地址40004, 相应选择 数据类型"Datatype"为整点"INT"。选Enable启用新设备的数据块通讯(如图3)。 *检验设备配置、数据连接 注1:在MB1驱动程序中,按照以上顺序设置完数据块,按〈Statistics〉可检验设备连接的情况和数据块 设置正确于否,若连接正确会在"DATA"处显示"GOOD" 。 注2:检验设置无误后,在"文件"的下拉菜单的 "另存为"中,输入文件名"如:SIO",按"SETUP" 快捷键在 "Default path"中输入保存文件名"SIO"。为备以后设置通道参数用。 ● 通道参数定义 在IFIX编辑画面选择数据库编辑器( datebase manager), 进入数据库编辑器画面后,选择打开本地 节点,进入块编辑画面。菜单栏选择"块",再选"增加",在"选择类型"中选择数据类型(模拟量输入选择数 据类型为AI、模拟量输出选择数据类型为AO、 开关量输入选择数据类型为 DI、开关量输出选择数据类型为 DO),双击进入变量设置画面。 *变量设置(参见图4) ·输入标签名 ·选择驱动器MB1 modicon modbus I/O server ·输入I/O地址 ,格式为设备名:寄存器地址,如S1104A:30001 在前例中: S1104前端设备的通讯协议为 MODBUS(I),则数据类型为INT(整点), 4个模拟量输入的 I/O地址为 S1104A:30001,S1104A:30002,S1104A:30003, S1104A:30004。 S1108前端设备的通讯协议为MODBUS(F1),则数据类型为FLOAT(浮点),8个模拟量输入的I/O地址为 S1108A:30001,S1108A:30003,S1108A :30005,……,S1108A :30015。 S1316前端的16个开关量输入的变量I/O地址为 S1316A:10001, S1316A:10002, S1316A:10003,……, S1316A:10016。 S1316前端的8个开关量输出的变量I/O地址为 S1316A:00001, S1316A:00002, S1316A:00003,……, S1316A:00008。 S1504前端设备的通讯协议为MODBUS,数据类型为INT(整点),4个模拟量输出的变量I/O地址为S1504A: 40001,S1504A:40002,S1504A:40003,S1504A:40004。 ·输入工程单位,工程量的上、下标度 ·报警,在"报警"画面输入工程量的报警值。 ·在"高级"中选择"允许输出" ·开关量输入输出需在标注中填入开关量的状态 *通讯检查 在"文件"下选择全部保存,并可在"显示"中选择"刷新"查看数据传输是否正确。 完成以上步骤后,即完成了iFix与S系列I/O前端的设备定义和通讯连接准备工作,其它进行动画连接及 完成iFix的更高级功能,请参见美国Intellution公司的《iFix使用手册》。 *附注: 工业以太网方式通过MODBUS串口网关连接,将多个S系列 I/O前端的 RS485信号转换为工业以太网方式, 通过MODBUS-TCP的(驱动程序名为MBE)通讯协议与iFIX连接,硬件连接时需对网关进行 IP地址和通讯速率 (与S系列I/O前端的通讯速率相同)设置(具体设置方法见串口网关使用说明)。MBE 驱动程序在使用方面 与MB1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网卡配置和设备地址定义。下面就网卡配置和设备地址定义说明如下: *网关配置 在SCADA设置画面点击MBE,出现MBE驱动配置画面,在配置工具栏点击"Add Channel"按钮,新通道出现 在树状浏览器中,配置通道属性"Primary Card"为"0",并选择"Enable"启用新通道通讯。 *设备定义 在定义好的网关下,点击添加设备,将连接设备名称命名为"S1104A",在设备IP地址中输入所连接网关 的 IP地址( 如DNS-M-RS485的 IP地址为 192.168.0.111,则将连接设备 "S1104A" 的设备 IP 地址中输入 168.192.0.111, 在 UNIT 中输入所连接的 S 系列 I/O前端的通讯站址 01;……S1504A 设备的 IP地址为 192.68. 0.111,UNIT为04),在"Common"画面中将Addressing Mode设置为5位数据位, 并选Enable启用新 设备通讯。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下位机使用的是悉雅特公司的MOXRTU现场控制器做数据采集,在上位机IFIX使用了支持TCP/IP的MODBUS驱动(MBE MODBUS ETHERNET V6.10I)与RTU进行通讯,我在ifix里配置了MBE,但是我激活MBE驱动后发现MBE驱动没有发送,不知道是我驱动没配置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C(2006-04-14):
请问。modbus协议可以应用在AB—LOgix5000的PLC上进行通讯吗,急,求助

网友D(2013-01-04):
 IFIX中关于MODBUS 的常用的通讯协议有两种;一种为 MODBUS-RTU (驱动程序名为 MB1), 一种 为MODBUS-TCP(驱动程序名为MBE)(以太网方式与计算机通讯),与RTU通讯请选用MB1驱动

网友E(2013-02-27):
已经解决了啊!!!!!!

网友F(2013-06-18):
可以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G(2013-10-25):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齐全的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和隔离中继器生产厂家,总线系列包括:Profibus、PPI、MPI、Modbus、CAN 、CANOpen、DeviceNet、 ControlNet、S908 RIO、Moubus Plus(MB+)、GE Genius、Memobus、Interbus、DH/DH+、Lonworks、RS232/485/422/USB等,可以完全取代西门子、施耐德、三菱、菲尼克斯、莫迪康、罗克韦尔、赫斯曼、ABB等国外品牌同类产品;国内首家推出工业级高精度电流量信号、电压量信号、开关量信号、脉冲量信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模块,可以取代现场总线的远程I/O分站;非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网管型工业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和串口服务器为客户构建完整的以太网通讯网络。

http//:www.yikongda.com

qq:2041598879

电话:0755-82842038

网友H(2014-03-07):
MBAXP(Modbus ActiveX Pro)<此处内容被屏蔽>版

下载这个,全部搞定。

网友I(2017-03-07):
引用 网友F:
可以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