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5-04-07):
我是非科班出身,问个弱弱的问题,请各位大虾别见笑 我看资料关于电机的速度控制,有的说好像是通过指令脉冲的频率来控制,有的说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这就让我迷糊了,因为我现在做的数控系统,既可以改变脉冲的频率,又可以改变D/A输出的电压,我到底怎么控制速度呢? 我用的是交流伺服电机 这是我的第一帖,请各位大虾不吝指教阿,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通过改变电压来改变转速

网友B:
通过调节电压和脉冲频率都可以改变电机转速,并且和使用什么电机无关,只和驱动器有关,如果你选择的是交流电机,那就要用交流驱动器。

网友C: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前者伺服驱动器要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后者要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 相对而言,模拟量控制,驱动器的响应会快一点,但是速度不会很准,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要求非常低,需要有带闭环控制功能的上位控制器(如果真的是这么低的要求,应该就不必用伺服电机了)。脉冲控制,改变速度时驱动器的响应会慢一些,但是速度会比较准(至少平均速度比较准),也不需要上位控制器有闭环修正的能力。 如果使用环境电磁噪声比较严重,而且要求又不是太高,用脉冲控制当然还会比模拟量控制的抗干扰能力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