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时钟问题

楼主(2005-04-07):
现有一三菱FX2N,PLC和F930GOT触摸屏,想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连接后发现显示的不对,想修该相关参数,可不解是如何修改.怎么改,是通过改触摸屏上面的寄存器还是,改PLC内部寄存器D8013 到D8018呢? 忘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都可以修改,在触摸屏上可以修改PLC时间,只要在PLC上加一小段程序便可,需要帮助,请联系。QQ:48147139

网友B:
触摸屏上的時間是和plc上的時間不同的﹐它們是兩回事﹐如果你只要看到触摸屏上的時間﹐在触摸屏上就可以改 如果你想要看到plc上的時間﹐而且可以在触摸屏上顯示出來的話﹐就要程式的支持了﹗

楼主:
多谢夏日寒风!基本已经搞定!! 呵呵!!望多交流!!QQ6417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