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新手请教:关于光电编码器计数

楼主(2005-04-07):
请教大虾一个若问题 使用光电编码器作为位置返回装置,需要计数脉冲的数量和频率,请问一般的光电编码器自带这样的技术装置嘛?还是需要自己做一个计数电路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把一路信号作为计数脉冲。查本版关于编码器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