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互感器串联两只电流表可以吗,会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2005-04-07):
请教:电流互感器串联两只电流表可以吗,会不会影响精度?哪位朋友有过相似经验!

网友A:
不会影响精度,一般低压控制本地和远程都串在一起

网友B:
不会,用的时候电流都是串接的。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D:
唐进:“最好不要这样”,说说你的主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