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维修之经验

楼主(2005-04-07):
注塑机是机械、电控、液压一体化的结晶,电气复杂,油压管路交叉林立,控制器五花八门,产品从80年代到至今,故障现象也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特别是进口注塑机,价格昂贵,每台约几万到几十万美金。大型注塑机内有成千上万只元器件,若其中有一个元件有故障,就会引起注塑机的不正常现象,还有导线的连接、有一点疏忽就会出问题,再加上大型注塑机体积庞大,在无恒温注塑车间条件下使用,环境的影响很容易引发故障。为此,进口注塑机“维修难”的问题就放在我们的面前。   引进了这么多的注塑机,如何能迅速找出故障、隐患,并及时排除之?如何能维修好这些昂贵的设备?我认为首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第二,要努力掌握数控液压技术,注塑管理技术网http://www.yxx.com.cn从厦门旭之光机电发展有有限公司十多年维修注塑机的实践认为要多看、多问、多记、多思、多练,逐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和维修能力,才能适应各种较复杂的局面,解决困难的问题,修好注塑机。   要多看 1. 要多看注塑机电子电路资料   要多看,要了解各种注塑机电子电路系统和PC、PLC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特点和功能;要了解注塑机电子电路系统的报警及排除方法;要了解PC、PLC注塑机参数设定的含义;要了解PC、PLC的编程语言;要了解注塑机动作编程的方法;要了解注塑机控制面板的操作和各菜单的内容,往往资料一大堆,怎么看?我认为主要要突出重点,搞清来龙去脉,重点是吃透注塑机控制器的基本组成和结构,掌握方框图。其余的可以“游览”和通读,但每部分内容要有重点的了解、掌握。由于注塑机控制器内部线路图相当复杂,而制造商均不提供。因此也不必详细地搞清楚。要重点了解每部分的作用,各板子的功能,接口的去向,LED灯的含义等。现在注塑机控制器型号多、更新快,不同的制造厂、不同型号往往差别很大。要了解其共性与个性   2.要多看注塑机电气图、消化注塑机电气图   对于每一个电气元件,比如:接触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以及PC、PLC的输入、输出,要在电气图上一一注明。   3,要多看液压图,并深入消化之   对于注塑机的机械、液压图,要搞清楚其作用和来龙去脉。并在图纸上一一注明,如锁模是由哪个电磁阀动作的?对应的PC、PLC输出、输入是哪几个?在图上写明,这样从电气到机械动作一竿到底,同时特别对机、电关系比较密切的部分要重点了解,现在注塑机采用电液比例技术,要重点了解其作用和功能,特别要了解其调整方法及调整数据,静态和动态时比例阀电流及对应泵的压力,既懂电又懂机,机电一体化,掌握多种本领,这样解决问题的本领就大了。   二、要多问   1.要多问注塑机专家   如果你能有培训的机会或者注塑机专家来你厂安装调试注塑机,你最好有机会参加。这是一次最好的学习机会,因为能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注塑机调试的方法及技巧,不懂就要搞清楚。通过这段时间,会有极大的收获,能够获得不少内部的资料和手册(对用户是保密的)。当注塑机投入正式生产之后,也应该经常与注塑机有关专家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FAX、E-MALL,询问获得解决注塑机疑难故障进一步的解决办法及有关资料,还可得到特殊、专用的备件,这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对控制器的代理商生产厂家也应保持良好的关系,多询问,也可及时得到该控制器深一步的资料及有关备件,还可有机会参加有关控制器的专题学习班。   2.发生故障后,要向注塑机操作者询问故障的全过程,不要不问,或者随便问一下就好了,这样往往得不到正确的现场资料会造成错误的判断,使问题复杂化了,因此,要多问,问详细一点,了解注塑机故障出现的全过程(开始、中间、结束),产生过什么报警号,当时操作过什么元件,碰过什么,改过什么,外界环境情况如何?要在充分调查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把故障问题正确地列出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然后再分析解决之,对于经验丰富熟练的注塑机操作者,他们对注塑机操作熟悉,加工程序熟悉,注塑机常见病十分了解,与他们密切配合,对于迅速排除故障十分有利。   3.要多问其它维修人员   当其它维修人员在维修注塑机,而你没有去时,等他们回来后,也应多问一声,刚才发生了什么毛病?他是如何排除的?请他介绍其排除方法。这也是一种较好的学习机会。学习他人正确的排除故障的技巧和方法,特别是向经验丰富的老维修人员学习,把他们的本领学到手,来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水平。   三、要多记   1.要记录有关的各种参数   重点记录注塑机调整好后各种有关参数,比如注塑机压力参数,注塑机速度参数、注塑机电机的电流、电压、转速等数据。还要记下电柜中继电器、接触器等在通电和正式加工时的状态(吸合还是断开)以及PC、PLC所有输入、输出LED发光二极管的状态(亮暗、闪耀)或者记录下屏幕上PC、PLC状态(输入位)、(输出位)是0还是1,这样记录下来对以后分析判断故障好处极大。 2.要记录液压系统的状态   同样记录液压系统在正式加工或不加工时各种压力表的压力,电磁阀的吸断状态,这对于调整、判断帮助也很大,压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注塑机功能动作的正常与否,记录静态、动态时的压力很重要。   3. 随身带一本笔记本,把每天发生的故障,如何排除的过程一一记录下来,人的脑子时间长了易忘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录下来好处极大。我们发现注塑机往往有的故障会重复出现,而且老是这几个故障,只要查一下当时是如何解决的,几分钟就可排除故障,既快又好。   四、要多思   1.要多思,要开阔视野   往往有时修理注塑机不够冷静,没有很好地分析,钻牛角尖。我们应该把所发生的报警、故障情况全部列出来,通过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进行综合判断和筛选,预测发生故障的最大可能性,随后进行排除。“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多思,给你指明了方向。   2.要多思,要知其所以然   往往我们在排除注塑机故障时,有时没找到故障的真实原因,过后故障又继续发生。   3.要多思,考虑要领先一步   根据故障发生的频率、重复性、机械电器的寿命,认真做好备件工作。这是保证注塑机连续、正常运行的重要工作,非做好不可。同时对于有些器件,随着时间的推迟、淘汰了,市场上已买不到或购买十分昂贵,要事先考虑,努力改善注塑机的外部环境,从温度、灰尘、湿度等几个方面想办法,采用加装电源稳压器、加装电柜空调小房子等措施,使注塑机的故障大大地减少。   五、要多练,即多实践:   1.要多实践,要敢于动手,善于动手   对于注塑机维修人员来说,要胆大心细,要敢于动手,只会讲,不动手,修不好注塑机。但是要熟情况再动手,不要盲目,否则会扩大故障,造成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同时我们还要善于动手,首先要上机熟悉注塑机的操作面板和各菜单的内容,操作自如。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注塑机的自诊断技术来迅速地处理解决故障。现在注塑机越发展,则自诊能力越来越强。 2.要多实践,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掌握实验技能   有时有些注塑机故障看起来很模糊,分不清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我们采用了“分开法”,把电气部分的控制与原电路完全分开其它还有很多方法,比如“隔离法”、“置换法”、“对比法”、“敲击法”等方法都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寻找、排除故障。   3.要多实践,学会使用有关仪器   比如示波器、万用表、在线电路检测仪、短路检查仪、电脑、编程器等能够帮助我们具体电路的判断、检查,特别是PLC编程器、电脑、要熟练使用,可自由输入、输出注塑机参数,在线测试有关状态,系统初始化等。这对分析故障,特别是复杂故障,解决问题有很大帮助。   4.要多实践,进行“小改小革” 往往在正常工作中发生某一元件损坏(如选择开关、按钮、继电器等)而暂无备件时,自己动手尽可能用粘合法等办法修复或采用暂时的特殊办法,使注塑机能正常工作下去,等到备件来后再恢复。   5.要多实践,要自己动手修板子   一般说来注塑机的电路板可靠性好,故障率极低,一般去检查注塑机时,不要先怀疑板子的问题。可以通过拆拔法,初始化,冷热启动PLC等方法反复试验一般可以排除。若确实证明是电路板问题时,要进行修复。这些板(一般无图纸)价格昂贵,因此注塑机电路板的好坏极为重要,一旦电路板损坏而无备件,一时又修不好,势必会停机,严重影响生产。有时往往电路板只是一个极小的故障,只要认真检查,不难发现问题,我们已多次发现个别电容漏电、板子虚焊、短路等故障,有些电路板故障比较复杂,但是只要化时间,通过用仪器检查,还是能够修好的;但还有部分电路板情况严重,特别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维修困难,加上原器件无备件,只能提早买备板或送出去修。自己动手修板子,有很大好处,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节约成本,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可以“解剖麻雀”熟悉电子电路,培养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动手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注塑管理技术网http://www.yxx.com.cn总结厦门旭之光机电发展有限公司十多年来的注塑机维修实践,感到进口注塑机,特别是大型的注塑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通过我们对注塑机的学习、深化,找出其中问题的所在,大胆地对有些问题进行改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尽管注塑机故障复杂,千变万化,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培养高素质的机电一体化的维修队伍,通过多看、多问、多思、多练、积累经验,掌握维修技巧,融会贯通,我们一定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注塑机修好、用好、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