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版主,我看了说明书,又多了些问题

楼主(2005-04-07):
看了数遍说明书,增添了不少问题,望各位指教一二: 1)说明书中,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配合一栏,MR-J2S-60A-HC-SFS52,标有2000r/min,不知2000r/min表示啥意义,是最大值? 2)在绝对位置的场合,可选电源MR-BAT是三菱提供吗?在市场上可否买到? 3)输出信号继电器的性能有啥要求?浪涌吸收二极管的性能又有啥要求? 4)我的理解是指令脉冲串是控制器(如定位模块,运动控制卡等)发给伺服放大器,伺服放大器把编码器的脉冲送给控制器,这样形成闭环控制,对否? 谢谢,恳求指点

网友A:
1)2000r/min是指转速为每分钟2000转。 2)手册上的可选电源,原则上三菱提供。不过象这样的选件,一般的代理商不一定有库存。 3)这些东西很多人都不用,代价就是电磁干扰比较大,如果你只是让电机动起来,周围也没有什么精密电子设备,也可以不用。 4)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