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各位大虾推荐国产多功能数据采集仪

楼主(2005-04-07):
请能推荐国产多功能数据采集仪。要求如下: 16通道并行采样,各通道可独立调整,无相互干扰。 采样频率:1MHz;分辨率:16bit。 带应变放大、电荷放大和电压放大,可使用ICP传感器。放大器精度符合国家标准。带各种标准附件。 抗混滤波器,多种方式触发采样。 工业控制级便携式计算机。 数据采集软件(海量存贮,示波,实时分析等)。 试验分析软件(各类运算,现代谱分析,模态分析、数据格式转换等)。 性能要好的。性价比要高。十分着急。谢谢各位!

网友A(2007-09-26):
请查看www.bject.com.cn.北京环控科技有限公司的HK-2000多功能数采仪.

网友B(2008-01-15):
16通道并行采集,采样频率:1MHz/通道,实时分析FFT。。。。
数据处理量大,要求不低呀!

网友B:
一体化手持式与PC tethered(PC依赖式)数据采集与动态信号分析仪的比较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理美国CI公司 CoCo系列产品,下文就这两类产品的特点进行客观比较,欢迎讨论。
定义
PC  tethered:数据采集前端硬件(Front End)独立于PC,通过USB、Ethernet、1394等接口与PC连接,前端不具备显 示及控制功能,通过PC上运行特定软件来实现对前端硬件设备的控制及数据处理、显示、存储等,如OROS的OR38、LDS的Photon等。
一体化手持式:数据采集前端硬件与大分辨率显示屏、控制按钮集成一体,一般内置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和电池,不需要PC参与即可完成系统设置、实时处理、动态波形显示、存储等功能,如美国CI公司的CoCo80系统(www.go-ci.com)。
这两类仪器的结构形式,各有千秋,而且应用场合各有侧重,不能说哪一种更好,使用者应根据自身的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选择,两者相比较有以下不同:
1。连接可靠性。PC  tethered的系统一般采用USB、Ethernet、1394等接口电缆与PC连接,进行实时数据传输,电缆连接在某些恶 劣工况下,受振动、冲击及电磁干扰的影响,可能造成数据损坏或系统死机。相比而言,CoCo80这样的一体化手持系统,将显示、DSP及数据存储单元集成 在一起,则非常稳定,抗干扰性强。
2。PC  tethered系统一般较适合于实验室应用,而不太方便携带到野外进行测试。因为需要PC电脑、通讯电缆及电源电缆这些设备的总重量要远大于CoCo80这样的手持式系统,在野外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3。性能方面。很多PC tethered系统的实时性能受PC的影响较大,如CPU的主频,PC的操作系统,以及当前PC上的多任务等,而手持式系统是软硬件一体化设计,其性能指标是确定的。
4。电池供电。PC tethered系统前端硬件一般不支持电池供电,某些可以采用USB电源进行工作,但所支持的通道数受限,并且当PC没有外部电源 支持时,靠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一般也就能工作2小时左右。而CoCo80这样的手持式系统采用低功耗设计,内置电池供电可正常工作6小时。
5。软件用户界面。PC  tethered的系统一般由于PC上的windows应用程序控制,界面可以做的很友好,相比之下手持式系统由于体积、功耗等因素影响,受一定的限制,但通过精心的设计也可以做到简明易用,显示内容丰富,CoCo80的用户界面就很有特色。
6。信号处理与应用功能。两者都能提丰富的分析应用功能,都具备较好的软件扩展性。
CoCo-80是一种功能强大、高精度、便于使用的手持式数据记录仪和动态信号分析仪,对 于要求能够简便、快捷、精确地记录数据并进行现场实时处理的领域,它是一个极其理想的测试工具,CoCo-80可广泛地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电子和军 事等测试领域。CoCo-80成本低、轻便、并可用电池供电,具有优异的性能和精确度。CoCo-80的用户界面设计在简便易用的同时,仍具有提供多种复 杂分析功能的能力。
CoCo-80配有4个或8个输入通道,可以精确地测量和记录动态及静态的信号。内置大容量闪存能够同时记录8个通道连续数据,每通道采样率可高达 102.4 kHz,并且可以同时进行时域和频域的实时信号分析功能。一个内置的信号源通道可提供多种频率与输入采样率同步的信号输出波形。
该手持式系统配有两个USB接口、100 BaseT以太网接口、SD卡接口、音频输入/输出口、5.7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器和按键面板。用户可以把CoCo-80连接到PC上,通过网络联接下载文件并升级软件。
该CoCo-80采用了一种新的信号处理技术——可配置的信号分析(CSA)。可配置的信号分析技术为包括滤波和频谱分析在内的实时信号分析提供了与众不 同的灵活性从而使一台手持式仪器具有不断扩展的多样的功能。已存储的数据可以利用Crystal Instruments公司的EDM软件下载到PC上进 行管理、分析,并可输出给其他应用软件使用。
输入通道
输入通道:4个或8个输入通道(用户选择,出厂时配置)
接头类型: 隔离BNC
耦合方式:交流、直流、IEPE(ICP)、,(4.7mA恒定电流输出)
输入类型:差动或单端
输入范围:±10Vpk
输入阻抗:1 兆欧姆
输入保护电压:40Vpk
交流耦合:0.3 Hz @(-3dB)和0.7 Hz @(-0.1dB)的模拟高通滤波器;
A/D分辨率:24位+独特的硬件技术以达到超高动态范围;
抗混叠滤波器:模拟抗混叠滤波器和数字低通滤波器结合
数字滤波器:数字式高通与低通滤波器
动态范围:130 dB
采样率:0.48Hz~102.4 kHz,可分54级;
最大有效分析带宽:0.46*(采样率)
总THD+噪音:-100dBfs (DC到 1 kHz);
通道幅值匹配:0.1分贝
通道相位匹配:20kHz时优于0.3度
通道互感:小于-100分贝
频率精度:优于1/100,000
共模输入范围:±10Vpk
共模抑制比:超过90分贝
幅值精度:典型值为0.1%
输出通道
输出通道:1个输出通道;
连接器类型:3.5mm音频插口;
D/A分辨率:24位
采样率:每个通道最高102.4 kHz,与A/D输入通道同步
动态范围:100分贝
输出阻抗:50 欧姆
最大输出电流:25毫安
正弦幅值精度:从0.1V到5Vpk为1 kHz ±1% (0.34 分贝)
抗镜像滤波:160分贝/倍频程 数字式加模拟滤波器
数字滤波器:高通和低通数字滤波器
波形类型:正弦、三角形、正方形、白噪声、直流、线性调频脉冲、扫频正弦
输出电压范围: 0到±10伏特,可编程
陕西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9-88218407/88232010
www.dchi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