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编程STL指令求助

楼主(2005-04-07):
我刚学PLC编程,在状态控制中,我看书上的编程用STL这个指令,却不太明白其意思 如 STL S22 OUT Y2 LD X2 SET S23 STL S23 用GX写完转换成梯形图时和书上的不一样。哪位大哥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用FXGP-WIN-C试试,那应该就跟你所用的书上一样了

楼主:
请教楼上的朋友,这是和版本有关系的吗?你能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STL 是三菱特有的編程方式﹐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將一些复雜的机械動作轉換成一個一個獨立的簡單的動作﹐然后再把這些獨立的簡單的動作連貫起來就成為了一個完整的程式﹐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在寫和改的過程中思路清晰。

楼主:
谢谢夏日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