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一触屏带一PLC和一巡检仪

楼主(2005-04-07):
哪位大前辈做过一台触屏带一台S7200 PLC 再带一台智能巡检仪,触屏选哪个厂家的性价比合适?智能巡检仪用485的口。

网友A(2005-05-18):
可以试一下台达的人机,DOP-AE系列

网友B:
proface GP2000系列。 可用com1口连PLC,COM2口巡检仪,如果你的巡检仪是modbus的话, 我们这边有现成的通讯协议。

网友C: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应该是您很好的选择。标配一个RS232,1个RS485,1个INTNET通讯口,通讯协议内置,只需拖动鼠标点击几下,即可实现通讯。最多可实现5个口同时通讯,通讯协议是不相同的、不同产品。模块化的组态软件,使得编辑工作简单易学,4千个图片,自带WebSever,支持类似C语言,CVS格式记录数据,功能多多,敬请垂询!美国进口,性能一流!021-64859191-311侍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