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用mscomm控件实现pc与多台mcu串行通讯

楼主(2005-04-07):
偶要编程实现一上位机,是用vc编程实现一上位机pc与多片下位机(51单片机)的串行通讯,能够发命令控制单片机对设备的各参数选测,全测和定时测量,并能够把上传的数据显示出来.发命令是在编程实现的操作界面上发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任务的大侠愿意帮助,提供相关的资料或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VC++下用MSComm控件实现串口通讯 http://computer.sz.net.cn/2004-06-14/nw2004061400065.shtml

楼主:
网页没能顺利打开,但还是要多谢garylin大侠的回复

网友A:
http://computer.sz.net.cn/2004-06-14/nw2004061400065.shtml VC++下用MSComm控件实现串口通讯 作者: 时间: 2004年6月14日 15:22:18 来源:天极论坛   首先,在对话框中创建通信控件,若Control工具栏中缺少该控件,可通过菜单Project --> Add to Project --> Components and Control插入即可,再将该控件从工具箱中拉到对话框中。此时,你只需要关心控件提供的对 Windows 通讯驱动程序的 API 函数的接口。换句话说,只需要设置和监视MSComm控件的属性和事件。   打开所需串口后,需要考虑串口通信的时机。在接收或发送数据过程中,可能需要监视并响应一些事件和错误,所以事件驱动是处理串行端口交互作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使用 OnComm 事件和 CommEvent 属性捕捉并检查通讯事件和错误的值。发生通讯事件或错误时,将触发 OnComm 事件,CommEvent 属性的值将被改变,应用程序检查 CommEvent 属性值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 若是在SDI中使用该控件则要调用下两句,在对话框程序中该语句有MFC自己创建 // 所以不用人为添加 DWORD style=WS_VISIBLE; m_MSComm.Create(NULL,style,CRect(0,0,0,0),this,IDC_MSCOMM1); // 串口控件的初始化 DWORD style=WS_VISIBLE; m_MSComm.Create(NULL,style,CRect(0,0,0,0),this,IDC_MSCOMM1); if(m_MSComm.GetPortOpen()) //如果串口是打开的,则行关闭串口 {  m_MSComm.SetPortOpen(FALSE); } m_MSComm.SetCommPort(1); //选择COM1 m_MSComm.SetInBufferSize(1024); //接收缓冲区 m_MSComm.SetOutBufferSize(1024);//发送缓冲区 m_MSComm.SetInputLen(0);//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表示全部读取 m_MSComm.SetInputMode(1);//以二进制方式读写数据 m_MSComm.SetRThreshold(1);//接收缓冲区有1个及1个以上字符时,将引发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MSComm.SetSettings("9600,n,8,1");//波特率9600无检验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if(!m_MSComm.GetPortOpen())//如果串口没有打开则打开  m_MS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else  m_MSComm.SetOutBufferCount(0); // 控件事件的响应声明 // *.h //{{AFX_MSG(CGolfView) afx_msg BOOL OnComm(); DECLARE_EVENTSINK_MAP() //}}AFX_MSG // *.cpp BEGIN_EVENTSINK_MAP(CGolfView, CView) //{{AFX_EVENTSINK_MAP(CAboutDlg) ON_EVENT(CGolfView, IDC_MSCOMM1, 1 /* OnComm */, OnComm, VTS_NONE) //}}AFX_EVENTSINK_MAP END_EVENTSINK_MAP() // 控件事件的响应 BOOL CGolfView::OnComm() {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switch(m_MSComm.GetCommEvent())  {   case 1: // comEvSend发送数据    break;   case 2: // comEvReceive读取数据    // MessageBox(_T("读取数据事件"), _T("TRACE"), MB_OK);    variant_inp=m_MS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 接受数据    for(k=0; k<len; k++)    {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 //转换为BYTE型数组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recd+=strtemp;    }    // UpdateData(TRUE);      break;   default: // 传输事件出错    m_MSComm.SetOutBufferCount(0);    break;   }  UpdateData(FALSE); //更新图象内容  return TRUE; }

楼主:
多谢garylin大侠的帮助,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更详细具体的资料,例如涉及控制界面与通讯之间的程序等,还是用mscomm通讯. 再一次多谢!!!

楼主:
系统出毛病了!!!

网友A:
您可以询问 Google 大神 ( http://www.google.com ).

网友B(2005-05-09):
我用的是VC MFC+windowsAPI实现串口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