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教MCGS文件操作问题

楼主(2005-04-07):
向大侠们讨教:从文件中取数赋值给变量或者将变量值存入文件,可以实现由最终用户选择加载文件的路径或保存文件的路径吗?

网友A:
将变量值存入文件,可以实现由用户选择保存文件的路径

网友B(2005-05-26):
我也有上面的疑惑,怎样让用户可以选择存放路径,类似于Windows的另存为对话框,可以自己命名生成一个以前不存在的文件,用来保存某一些记录. 愿昆仑通态的工程师们看到后能帮忙解决,致谢

网友B:
找到了方法 (1) 首先建立一个用户策略,然后添加一个策略行,做一个"生成EXCEL的策略" (2)"操作方法"选择"处理显示EXCEL表格",在"数据输出"选项卡中记着设置把结束行的值设的大一些,这样可以浏览到更多信息,不然只能浏览100行. (3)在用户窗口建一个按钮,用让用户来触发我们刚建立的策略,即可实现用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