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内建PPPOE协议支持的串口联网设备吗?

楼主(2005-04-07):
就是内建PPPOE协议,能通过ADSL猫实现串口联网设备虚拟拨号上网,并支持TCP、UDP协议,支持域名解析。

网友A:
您所需要的設備,基本上要分為幾段來看: 1. DEVICE需要有讀回COM PORT DATA的能力 2. DEVICE需要有LAN並支援PPPOE協定 3. 由於使用網路傳輸,您可能需要自行撰寫程式來取得COM PORT DATA and 使用TCP/UDP傳需您的資料到遠端機器上 由以上三點,目前以WINDOWS系列,您可以有2種方式可以選擇 1. 使用一般PC,OS 使用 WIN95,98,NT,2000,XP等OS再撰寫相關程式 2. 使用EMBEDDED CE DEVICE (Like ICPDAS/WINCON8000 - 支援PPPOE),再撰寫相關程式,即可!

楼主:
我有考察了下应用环境,现只要串口联网设备支持域名解析就行了。就是可以设置DNS地址,在TCP CLINET模式,将ADSL猫设为NAT方式,输入WWW.XXX.COM的域名就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远端服务器了。